T15主板固定座,天线固定座

楼主(2022-07-18):
t15主板是用双面胶固定的,电调发热又大,随便飞完一电主板就松脱了。搞了个安装板,尼龙打印。

适合新版黄色舵机款,主板自带四个安装孔。
打印件所有孔位都留有余量,需要按下图自己手动钻孔以保证精度。
主板使用T1.4*4自攻螺丝固定,底板与机身使用T1.5*8自攻螺丝固定。
前面两个1.2的是预留孔,对应机身上两个1.0孔。(如果飞机震动大,可以在主板和底板之间加两个外径3x线径1的O型圈,固定螺丝改用T1.4*5。)

还有一个天线固定支架,拆掉天线一侧舵机后方螺丝,使用T1.5*6螺丝一同固定。

电源接口后方紧跟着一个电容(电阻?),接口松脱后会产生碰撞。
可以把接口的塑料部分取下,尾巴切掉1mm,再在下方粘一段2mm的扎带用来限位。

最后放几张效果图

打印文件放2楼

楼主: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aEra6Jh2zmXNYqwzKn-PLA?pwd=t15g 提取码: t15g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楼主:
另外可以使用M1的电池,规格尺寸基本一样。
但m1电池略厚,放进去刚好可以卡住,不会像原厂那样松垮垮。

网友:
尼龙材料,能用在大桨夹3D打印吗?强度怎么样?

网友A(2023-04-10):
是我啊,这个固定座有没打多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啊,这个固定座有没打多一份

拿图纸自己网上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图纸自己网上打印就可以了

尼龙打印有数量起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尼龙打印有数量起订

未来工厂,尼龙7500,一个3-5元,邮费另算。可以多做几个备用。

网友B:
自制旋翼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制旋翼头

纤维尼龙烧结

楼主(2023-05-11):
更新了一个天线座,二楼下载连接一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