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GY760R反扭力补偿问题

楼主(2022-07-19):
有没有大佬用这个
陀螺仪
,菜鸡在练习立钟摆的时候大螺距尾巴会摆 ,TG520用的F3C模式尾巴感度50% ,想请教下是不是需要设反扭力补偿 ,这个陀螺仪用的人比较少 ,只能发帖求助了。

网友A:
有这个设置,在高级选项里面

网友B(2022-12-03):
你先改成3D模式在试一下 说明书里面写 3D模式可以飞F3C和3D 但是F3C模式只能飞F3C是不适用3D飞行的。

网友C:
你这个情况大概率是 主桨螺距过大,转速低,尾齿比低,尾桨小 这其中1样或几样合并造成的。
解法也很简单,螺距降下来(11-12度),转速提上去,换小T数尾皮带轮,尾桨选直径大一点或宽一点的。
祝好运~

网友D:
尾桨转速搞上去,什么陀螺都一根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