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M2 V2心得与M2 EVO 静态对比评测

楼主(2022-07-19):
新手M2 V2心得与M2 EVO 静态对比评测

背景与新手心得:
K110s:
刚入坑两个多月的新手,最先选的K110s,用来练习正飞悬停。价格看上去挺便宜的,然后性能都说练习足够用,所以下决心用110好好练习。
买套机,配件,陆陆续续的花了1600左右,甚至拿配件自己又重新组装了一台新机。
直升机的快乐是体会到了,但是,后面越来越郁闷,主要是玩得太不省心了。
零件容易坏,比如主板,易损件多,比如大齿轮,尾电机,增加了时间成本。
可能是自己运气不好,110主板老坏,而且非常不稳定,后面发现是虚焊。插头容易氧化,换插头也麻烦。而且天气热了,飞着飞着就失控,在空中自旋。
总之,110碰到我就是各种小问题。我觉得太折腾了,费时间。

M2 V2:
之后入了台全新M2 V2套机,做工很好,开始确实舍不得飞,尤其是刚入门,还是怕炸,而且配件确实比较贵。
但是,k110玩着不省心,也就拿M2开飞开练了。
精度高,飞起来比k110舒服,最重要的是省心多了,四块电池轮流练习,很爽。
到现在整整100个起落,由于练习比较保守所以损失不大,一般都是在地下停车场和室外空地,而且硬地居多。没办法,只有早晚有点时间,晚上也没有更好的场地,只能在楼下地下停车场玩。
室外草地确实很好,而且有了切hold的习惯,几乎不会炸坏。当然草地也有不同,草浅了保护作用有限,草太高也不好,个人喜欢有个5-10cm的那种有段时间没剪过的绿化草坪。
不过,玩M2也失控了3次(时间比较集中),都是飞着飞着突然往上蹿,前两次打到屋顶,立马切hold,然后大概5m的高度掉下来,还好只损失了一副大桨,掉一颗电池固定槽的螺丝垫片。第三次,失控切hold后,赶紧拉总距,缓降着陆,运气好无损。
M2玩起来比110省心很多,操控体验也好很多,没七七八八的烦心小毛病。
到现在损失大桨一副、主轴横轴各一、舵机臂四个、脚架一个、掉个螺丝、垫片,尾管轻微弯掰直一点就好。总共加起来也就大概八十块吧。
用M2,正飞悬停、航线、自旋悬停都马马虎虎了吧。草地比较好的时候,也试着翻了三四次,没稳住,不过都没炸坏。模拟器继续练习中。
M2问题也有,主轴或者横轴炸弯导致振动,就会使得尾电机过热,容易坏。所以,现在习惯了换电池前,摸摸尾电机,发烫肯定就是要排振,换主轴横轴了。

总而言之,对M2 V2的印象很好,做工好,省心,适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和现在的练习风格。
优点:玩的时间和场地不受限制,出勤效率高,初期简单动作提升快。
大机我也有,但是对我而言很麻烦,只能周末才能玩,不如小机方便。
M2出门几块电池,加一两个大点容量的或者大机电池当电包,一个背包解决,一块空地开玩。大机要出去爽完,要开车到市郊找地方,爽玩还要准备电包。

个人练习偏保守,先模拟器,之后再实机练习有把握的动作。
总之,场地合适,练习熟练动作,M2真的很省心。
缺点:配件贵,v2尾电机容易因为振动导致过热损坏。可能还有些缺点没有体会到。

对个人来说,M2体验不错,对我现有条件比较合适。
前段时间了解到快上新款,7-13,B站和油管就有新款视频了,所以就想着来个新款,先摆着看也舒服。或者单位、家里各一台,方便玩。
所以上周末,M2 EVO上市第一时间就下单了。
初到手上,跟大家静态分析波吧。

相比M2V2的不同点:
1、更换尾电机,用了更大规格的电机,应该是1305(定子尺寸)。而且在EVO新机的基础上,还有继续改良,后面批次的,和还没发货的升级包中的尾电机,后面发货前都会更换,已经到货的直接补发,多送个改良版尾电机。客服说是针对耐热性的改良,对产品的态度,还是要赞一个。
2、尾管拉长约10mm,尾桨直径增大,更厚,不像之前软软的,容易变形。
3、机身结构变化,可以说是简化、优化,减少了零件的数量。比如取消了加宽铝块,减少了碳纤小板,机架和尾管座整合。减少了零件,维修更简单,换件成本降低。
4、大桨直径增大,原400mm,现在434mm,主电机型号变更,直径应该没变,厚度增加,可能是为了匹配更大的桨,扭矩更大,不容易掉转速,动力更强。主电机与主轴的固定变化,取消了几米螺丝和底面轴向螺丝固定,换为贯穿孔固定,换主轴少一颗螺丝和螺丝胶。主轴不能与V2通用。
5、旋翼头改为FBL结构,中联顶部镂空,取消刹车盘。
6、更换同型号塑料外壳舵机,同V2 EXP版,质感明显不如V2的金属壳舵机。
7、铝合金件做工没V2好,铣削加工后,没有后处理(阳极氧化)工艺,表面可见刀纹,边缘没那么细致,不是V2磨砂的细腻质地。
8、电池容量650mha增加到750mha,只是宽度增加2mm,重量增加几克,可以与V2通用。电池安装方式变更,用橡胶圈压在电池仓内。取出的时候电池上表面与电池仓会摩擦。缺点是电池外皮容易磨损,好处是可以调节电池的位置,实现重心位置的调节。
9、EVO配件增加了一个十字盘调平器。另外,泡沫箱子外尺寸不变,为了应对EVO,孔在对应位置掏大点长点,V2可以放进去,但是EVO不能放V2的泡沫盒子。
10、总重增加约22g。主电机、尾电机、电池、主桨、尾桨都增大的情况下,这个增重还是不错的,也体现了在设计优化、简化上的努力。

升级包性价比不错,大桨、尾桨、尾管各两套,主电机、尾电机各一。把升级包换上,V2应该体验EVO版的性能了。即使没有改旋翼头情况下,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也难以飞出旋翼头的区别吧。FBL和DFC不做过多讨论,尤其对于小机器,见仁见智。升级包过几天才能发货,其中尾电机的进一步改进,也导致可能玩几天到货,有拍下的模友应该收到客服消息了。

附点个人想法,我尽量客观,不吹不黑,也请大家理性讨论。
M2算得上是朗宇直升机的顶梁柱产品,一开始就是走精致路线的,所以价格配件都比较贵。而且初期开发,制造,供应链这些成本都会堆高成本。
之后,大家知道的,其它品牌也开始做同级别精致小机。个人觉得这个价位小机利润可观,制造水平达到了,市场打开了,必然要开始卷了。
现在是这个级别最好的时期,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

EVO的售价明显就是要和竞品刚了,走优化设计和降低成本路线,提高竞争力。
比如,塑料外壳舵机降低售价,铝合金件不做阳极氧化降低制造成本,设计上简化设计减少机身零件数量,下调配件价格,(配件价格降低约20%-30%)。
做工下降,制造工艺缩水,虽然精度依然有保证,但是还是觉得可惜了,少了一些心情。不过这也是降低成本和售价不可避免的。

相比V2,EVO是实干的机器,是更加适合飞的机器,是更具性价比的机器。
V2是可以在手上把玩的心情物,EVO成熟些,实际些,不再像之前妖艳,小短裙没了,黑S还在。

算了不多说了,我能想到的大家也会想到,几个厂商也都看着呢。

附图: 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见谅。

网友A:
感觉还是直接上450级别比较好,价格贵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直接上450级别比较好,价格贵不了多少

我也有450级别的,但是飞的时间连小机的五十分之一都不到....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吧。平常上班,周末带娃,所以大机玩得少。
价格其实也不好说,让新手入450,把电池、遥控配上,投入大比小机大,3k左右,好点控的话4k往上。

楼主:
再补些图

网友B:
旧的尾电机是1105的,新的大概是多大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旧的尾电机是1105的,新的大概是多大呢?

楼主:
补充一下。主电机厚度增加,应该是为了应对更大的桨,扭矩更大。

网友C:
这种开窗的中联不太喜欢,飞行环境稍差一点儿,粉尘稍微大些,就是和横轴油黏到一起,不好清理。或者倒飞炸到泥里面 这里也很难清理。其他设计还是动了不少心思的,总体结构改的不错,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开窗的中联不太喜欢,飞行环境稍差一点儿,粉尘稍微大些,就是和横轴油黏到一起,不好清理。或者倒飞炸 ...

嗯,有道理。
EVO的设计可能考虑更多的是成本、减重和简化吧,设计者综合考虑觉得利大于弊的结果吧。
中联里面的衬套可能也能起点密封防尘作用吧。
总之,产品大都是设计思想下做出权衡后的方案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

谢谢支持!
可惜能力水平有限,没法跟另外品牌对比。

网友E:
如果是长期玩我还是推荐450。或者500。当初买M2就没有十字盘水平座,感觉是厂家觉得六轴陀螺仪不需要……
6S的450练习3D副厂件也多, 动力更足,500的话就更好了,再往上维修成本就高了。尤其是600级开始双电池了。
这小飞机动力够,但是玩这么长时间,觉得直升机室内飞不现实。室内动力太大,室外受环境影响太多。看似入门门槛很低,但维修成本可不低。

这小飞机适合有基础的人飞着玩,新手入门我觉着还是慎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长期玩我还是推荐450。或者500。当初买M2就没有十字盘水平座,感觉是厂家觉得六轴陀螺仪不需要……
...

出勤率高就是最大的优点了,现在各地大的飞行场地都不好找,类似M2这种级别的机型,有个场地就能飞,而且如果是酥软草地,动作失误摔机基本上捡起来接着飞,相对成本还是很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直接上450级别比较好,价格贵不了多少

等你有了M2就不会说这种话了。450真比不了M2,差太多了。

网友F:
K110确实令人讨厌。精度差、容易坏、易失控。我也遇到过多次失控的问题。而且锁尾还不稳。不知道给入门的推荐k110的是啥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长期玩我还是推荐450。或者500。当初买M2就没有十字盘水平座,感觉是厂家觉得六轴陀螺仪不需要……
...

嗯,所以选机器,还是要根据个人情况。
所以我也啰嗦的有点多,先充分说明自己的情况,说明小机对我当下的收益更大。
而且我在对小机的使用上,也是有针对性的,比如在家附近的空地玩、草地,巩固练习有把握的动作,减少炸机。这样也充分的增加了练习时间,巩固了动作,比较我的小机出勤时间是大机的几十倍。
您的意思我也充分理解,大一点的机器确实也很有优势,所以我也有入大点的机,后面有条件技术上来了,也会上500-550级。
尤其是大机在价格、配件、性能、学习调机等方面有很大的优势。
最重要的,大机器的操作冗余更大,反应没那么快(鸡贼),更稳更准,对人反应要求不那么高,练习中更有成就感,不会像小机,功夫不到反应不够,就是炸机和挫败感。
大机学习难度曲线更平缓,更循序渐进。小机操作和学习难度就大很多。

但是,大机缺点也挺大,出勤率,练习时间限制都比较大。
所以,对时间不是那么充裕,条件有限制的人,用小机练习巩固,收益是更大的,也尽量规避炸机成本高的问题。
但是,是时间充裕的学生,又有大操场、大场地的,那肯定还是上大机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勤率高就是最大的优点了,现在各地大的飞行场地都不好找,类似M2这种级别的机型,有个场地就能飞,而且 ...

嗯,同意。时间、精力也是玩机成本,不受太多限制的玩,更开心畅快。适合个人,规避缺点,充分发挥优势就是最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K110确实令人讨厌。精度差、容易坏、易失控。我也遇到过多次失控的问题。而且锁尾还不稳。不知道给入门的推 ...

确实是的,小问题搞得很郁闷。当然从新手角度来说,确实成本低。说不好听,学费便宜,也是优点。
换个角度,起码K110还是给了我深刻的安全教育,知道了被1S的机器打到是什么感受,然后3S、6S的敬畏之心油然而生,从这点上说学费挺值。。。

网友G:
大小机都得有,碰见啥场地玩啥机子,耽误飞可不行

网友H:
自从飞450掌握了一点翻滚感觉,驾驭能力不再限制于悬停航线后,就觉得m2确实有需求,通勤路上要是能翻几下简直美滋滋,价格希望更合适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大小机都得有,碰见啥场地玩啥机子,耽误飞可不行。

哈哈,是的,又不是找对象。

楼主:
引用 网友H:
自从飞450掌握了一点翻滚感觉,驾驭能力不再限制于悬停航线后,就觉得m2确实有需求,通勤路上要是能翻几下 ...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新动作用大机器反应时间多,更好做出来,更有成就感。小机器继续巩固,继续浪,限制小。

网友I:
EVO的旋翼头改成了FBL结构,飞行操控应该是比M2 的DFC线性、细腻许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还是直接上450级别比较好,价格贵不了多少

m2的耐炸性是大飞机比不了的,找个草比较高的空地,炸十几次都不坏。捡起来继续飞。感觉快炸了直接切hode不用尝试救,反正不会坏。

网友J:
舵机换成了塑料壳的对吧,金属舵机很贵,超级贵。

楼主:
引用 网友I:
EVO的旋翼头改成了FBL结构,飞行操控应该是比M2 的DFC线性、细腻许多吧。

希望如此。
不过我的水平可能还体验不出区别吧,期待大佬的评测。

楼主:
引用 网友J:
舵机换成了塑料壳的对吧,金属舵机很贵,超级贵。

严格来说,也不能说换吧。
之前EXP版就是塑料壳舵机,两种选项和配置吧。
量化下,塑料壳的128一个,金属壳的219一个。

网友K:
目测这里有不少托

楼主:
不至于吧...
看人家的言语是否客观公正,是否有强烈的倾向性,还是能大致判断的。
大都是成年人,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判断力还是有的吧。
多往好的一面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目测这里有不少托

火眼金睛

网友:
大机认真飞,小机开心飞,两种状态就不同,飞小不点无压力 半玩半练乐趣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