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份华飞180小车床的电路图

楼主(2022-07-19):
求一份华飞180车床电路图

网友A:
这种简单的小床自己研究下就好了,不用什么电路图的。
电路里不外乎就一个倒顺开关,俩交流接触器,几个行程开关,一个启停开关一个急停开关,一个变压器,几个保险管。
来自微站

网友B:
直流电机版。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5/1112/16/5373706_512613517.shtml

网友C:
如果是电机或电机调速板问题,还是不要用这种了,直接买套二手伺服比这些便宜多了,还好用得多。

楼主:
我是为了想把原装的转速表用上,不知福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