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改2S , 仅仅一根转接线是不行的!

楼主(2022-07-19):
上次说了 只用了一个转接线改了2S,飞了一段时间发现不少问题,1舵机容易坏  一般飞不了小几十个起落舵机就抖了  然后就是烧了,2启动困难  每次飞时一边推油一边要手拿飞机左抖右抖旋翼才能转起来,所以前段时间先是把舵机换了,目前看来比较耐用 ,昨天把电调也换了,换2S的  比原来还小还轻,现在机机动力十足  稳定  手感舒适  特别好飞!高转速带来的声音特别好听!有兴趣的可以试试吧!

楼主:
主板是耐8.4的  大家可以放心的接线

网友A:
能说下型号吗?

网友B:
换了什么舵机呀?明示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了什么舵机呀?明示一下

某宝上买的  具体什么牌子型号不知道   就是数码2G迷你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说下型号吗?

2G数码迷你舵机    电调是穿越机用20A的  具体牌子不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2G数码迷你舵机    电调是穿越机用20A的  具体牌子不知

舵机好用吗,直接替换?,改2s 要换电调和尾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好用吗,直接替换?,改2s 要换电调和尾电机吗

尾电机不需要换

网友D:
110一共有5个电机,都是1S的,确定5个电机都2S供电不会烧?不可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110一共有5个电机,都是1S的,确定5个电机都2S供电不会烧?不可能吧?

确定不会坏   我用的很好

网友:
主板和舵机的来接或者图片能不能来一个,看评论没看明白,感谢
来自微站

网友:
能把舵机和电调的链接来一个吗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