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 x380多轴接收机 对频

楼主(2022-07-19):
拆玩具x380得了一个接收机。据说是futaba遥控器sfhss制式。。这个接收机没有对频按钮。上电恒亮红灯三秒就开始快伞红灯。遥控器开不开机都闪灯都没有变化。查了伟力说明书说是开控以后给接收机上电等几秒恒亮就对上频。没有原装控测试不了这个方法正确不。我是用14sg的sfhss制式对不上。谁知道这个如何对频。对上频拿来装小固定翼也不错的。谢谢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打开铁盖后发现用的时福斯的接收芯片但不时福斯的协议,我也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收机打开铁盖后发现用的时福斯的接收芯片但不时福斯的协议,我也有一个。

之前在魔友群里魔友他说过futaba 14sg
能对上频的。用的sfhss制式。应该和2008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在魔友群里魔友他说过futaba 14sg
能对上频的。用的sfhss制式。应该和2008一样的。

屏蔽盖是活动的可以用裁纸刀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A7105 的收发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蔽盖是活动的可以用裁纸刀打开,看看就明白了。 A7105 的收发IC.

如果是7015 芯片  那futaba遥控就没可能对上频?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7015 芯片  那futaba遥控就没可能对上频?

是的,没法对频 。

网友(2022-10-06):
我也想知道这个接收怎么对频,用改了四合一的d10也对不上

网友(2023-08-15):
lz最后对上频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