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aw轴慢慢打杆也没问题,速度一快就抽,甚至升天

楼主(2022-07-19):
新装的7寸,roll pitch都没这问题,只有yaw轴这样,我装机挺干净的,飞控上方没走线
用的曼巴722mk3飞控加50A电调,致盈2806 1350KV电机
yaw轴这抽风抽的让人害怕,请问应该调,拜谢!

网友A:
空中怠速关了呢

网友B:
1.首先确保你的固件和调参软件是匹配的,比如4.2.X版本的固件一定要用10.7.X版本的调参软件,4.3版本固件一定要用10.8的调参软件;
2.确保你的配置是全新配置的,也就是说,你的配置不是从之前保存的参数导入的,在刷固件时也选择了“全盘擦除”选项;
3.在确保版本匹配和参数干净的情况下调参:BF的默认参数可以很好的匹配5寸机,默认参数就可以很稳定的飞行,但对于小机或者7寸以上大机,由于动力问题,默认参数就不适合了,你可以重点调一下“YAM”的I值,以及反重力参数、I值释放参数、integrated_yaw参数,具体你可以参考BF的WIKI说明,无非是参数值增加或减小,然后飞行测试,总能调整到一个合适的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首先确保你的固件和调参软件是匹配的,比如4.2.X版本的固件一定要用10.7.X版本的调参软件,4.3版本固件一 ...

固件是4.3.1
地面站是6.14号发布的10.8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固件是4.3.1
地面站是6.14号发布的10.8

那就调一下YAW的I值,反重力,I值释放这些相关参数试试,理论上应该与这些有关(前提是确定没有硬件问题)。
另外,你试一下快速横滚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调一下YAW的I值,反重力,I值释放这些相关参数试试,理论上应该与这些有关(前提是确定没有硬件问题 ...

好嘞谢谢,晚点去试试,横滚俯仰快速都没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发出来看看吗?我遇到过很多这种情况的

网友C:
小白请教一下,悬停可以,但一大力推油门就翻倒炸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白请教一下,悬停可以,但一大力推油门就翻倒炸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可以用排除法,比如换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