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坏了

楼主(2022-07-19):
烧坏了  重新绕线之后  电流很大   电压会掉   绕线方式全是逆时针   哪里出问题了呢

网友:
有刷电机绕线很简单的,主要是平衡不好搞

网友:
是不是接线错了?

网友:
买个新的吧,又不贵。

网友:
是不是用线粗使得匝数少了,电感不足造成的。绕制之前有没有计算过所需要的匝数,或者拆机有没有数过原来的线圈匝数,测量用线直径。

网友:
买新的不贵,自己转子动平衡不好做。

网友:
先想想你原来是怎么烧的,要不然你饶多少个都是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