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各位大神,四旋翼四个机臂上可以用不一样的电调吗?

楼主(2022-07-19):
如题,所使用的飞控为APM2.8飞控或者QQ飞控。

网友:
不行吧。那样太不稳定了。

网友:
如果电调参数一样,或者差别不太大,品牌不一样也是可以的,不过没试过,估计飘得很,容易炸

网友A:
性能差别不大的话是可以的,考验主控程序的鲁棒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能差别不大的话是可以的,考验主控程序的鲁棒性了。

鲁棒性,这个我能理解成差不离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鲁棒性,这个我能理解成差不离儿吗?

理解为容忍度吧,好的程序对于各种偏离预想情况的容忍度更高。

网友(2023-09-02):
应该可以,但是估计会抖

网友(2023-10-27):
为什么会想要不一样的电调

网友(2024-05-01):
可以阿  我的就是  四河一電調  燒壞一個 懶得焊接 MOS  哪找一個  支援DSHOT 分體式電調 在塞下去機身就好
一樣很好飛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