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航模接收机改车模

楼主(2022-07-20):
请教大家,航模的接收机,用在车模上,除了能有支持正反转的电调,遥控上面要怎么操作,才能支持倒车呢

网友A:
我记得我的控上没调,油门放中间就行了。

网友B:
用能回中的摇杆操作,双向电调设定油门行程即可

网友C:
双向电调最方便了。遥控里不清楚。
但我记得有位模友搞了个类似挂档的装置,用遥控上的2段开关控制一个舵机反接有刷电机两极,就像汽车挂上倒档一样,倒车的话油门也要往前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