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调的外置电容问题

楼主(2022-07-20):
各位前辈,大家好!
小弟前几天买了一个好赢120A的电调,里面给了一个外接的电容,这个东西具体是干什么的啊?说明书上说使用大功率的
舵机
,由于内置BEC的的负载能力不够需要外接这个电容,那怎么才能确定这个舵机的功率是否超过了内置BEC的负载啊?另外内置BEC提供的5.2、6.0、7.4伏的输出电压和这个应该没什么关系吧?我理解的这三个不同的电压只是会影响舵机的速度和扭力,不知道对不对!烦请各位前辈给解答下,谢谢!

网友A:
避免暴力3D的时候BEC电压拉低陀螺仪重启炸机

网友B:
插进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网友C:
以防万一的,飞直机的好多人改了,没改的改独立供电了

网友D:
现在有一些舵机里面内置电容了,可以咨询商家,带电容就用外挂电容了。

网友E:
电容和输出电压没关系,需要输出多少V要看负载的要求。
输出端加上电容,可以提高瞬间带载能力,使负载更加可靠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