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炸RAW700,老铁们是不是都等着急了

楼主(2022-07-20):
好久没发视频了,来一发吧,就是有点贵,你们帮我算算得修多少钱。

网友A:
厉害厉害,炸机只是偶然

网友B:
炸鸡原因是什么?错舵还是故障

网友C:
高低要在抖音上给你点赞加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低要在抖音上给你点赞加关注

谢谢老铁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炸鸡原因是什么?错舵还是故障

设备故障了,bec不知为啥没有输出,一直用后备电再飞,结果后备电耗光了,就没控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厉害,炸机只是偶然

网友:
再次证明千万不要带故障上天

网友D:
修好了吗,周六继续霍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修好了吗,周六继续霍霍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设备故障了,bec不知为啥没有输出,一直用后备电再飞,结果后备电耗光了,就没控制了

控上把接受电压警报还是打开吧,不然后备电源等于没装,BEC 8V的话   报警可以在7.4v,应该还有15S 以上的舵机反应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控上把接受电压警报还是打开吧,不然后备电源等于没装,BEC 8V的话   报警可以在7.4v,应该还有15S 以上 ...

嗯,大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