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树莓派网卡天线如何摆放

楼主(2022-07-21):
请教群里各位,刚开始接触树莓派
图传
,请教树莓派天空端网卡天线已经改为两根延长全向天线,因飞机布置的原因,请教两根如何摆放位置效果和距离最好,是两根都竖直向上还是一根向上一根水平。

网友A:
飞机飞行时姿态不断变换,天线最好是一根垂直,一根水平。

网友B(2022-10-19):
介绍一下你的配置?飞机、天线、显示器等等,手里有好几块树莓派,好几块网卡。缺飞机、天线、显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