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 EVO 简介与设计亮点

楼主(2022-07-21):
来源转自:OMP的fackbook和Jonas Wackershauser

进化不会停止,这是OMPHobby M1 EVO!M1已经演变成一个更坚固的版本,它带来了令人惊叹的新外观,重量减轻,耐用性改进和更清晰的飞行性能。M1 EVO保留了M1久经考验的推进系统,将其包装成一个新的,制作精美的铝和碳纤维框架,就像其更大的兄弟M2 EVO上的一样。结合头罩和旋翼的全新视觉设计,现在也延伸到直升机的尾部,这台小机器真正在天空中弹出!

M1 EVO的亮点:

•全新的视觉设计与OMP的新系列相匹配,有白色,红色,橙色和黄色可供选择
•新设计的碳纤维框架,中央铝制骨架
•新型防撞铝制尾部电机安装座,带涂漆的碳纤维尾翼
•长度可调尾杆,便于重心调整
•比原来的M1轻1g
•经过验证的M1推进系统,可实现高效,长途飞行
包装中含有面调平工具

即将推出!

网友:
希望价格有惊喜

网友A:
这是更新了个啥,缺陷塑料机架换成碳了,壳子涂装变了,换汤不换药啊

楼主:
结合M2EVO的价格,起码不会比现款价格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更新了个啥,缺陷塑料机架换成碳了,壳子涂装变了,换汤不换药啊

应该是跟新款M2EVO的改进思路类似。不过机器小,能改的地方确实也不多吧。主电机座和尾管座直接一体化,一块铝材。尾部也把塑料改成铝合金了。
主尾电机、主桨尾桨和其它细节不是很清楚,没有M1,不多评说。

网友B:
小机有兴趣,S1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把注塑件换成碳纤件不一定有重量和强度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小的飞机,把注塑件换成碳纤件不一定有重量和强度的优势

介绍里面已经给出重量比之前的M1轻1g,只要不是嘎嘣脆的材料,毕竟铝合金和碳纤,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机有兴趣,S1不知道有没有

要真有“S1”,估计事就大了。我不太相信入职朗宇不用签保密协议,更不相信没有法务。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介绍里面已经给出重量比之前的M1轻1g,只要不是嘎嘣脆的材料,毕竟铝合金和碳纤,应该还是有优势的吧。

起飞重量118g,减重1g。效果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
1,塑胶件塑性比碳纤件好,受冲击不易碎裂
2,碳纤件依靠螺栓连接,应力集中。塑胶件整体承力,不易应力集中

碳纤件用于中大型飞行器比较有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起飞重量118g,减重1g。效果微乎其微更重要的是:
1,塑胶件塑性比碳纤件好,受冲击不易碎裂
2,碳纤件 ...

也没错吧,不过个人觉得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可能需要定量分析,不仅是定性了。塑胶件有塑性缓冲好,碳纤容易断,要有个定量的前提,比如要达到一定的冲击。如果冲击两种材料都可以应对了,都不会造成损伤,那这两种材料的选择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尤其对小机,而应该更多考虑其他因素。比如哪些方便制造,方便维修更换。
2、塑胶件并不是没有应力集中的问题,而且会受到设计、注塑工艺的影响。之前就有塑胶舵机耳朵开裂的问题。碳纤的应力集中问题也没有那么明显吧,本身复合材料就是各向异性的,而且粘合料也是有塑性的。大机上可以用,小机上也不是不能用吧。
所以,可能对于小机,这几个材料都可以用,没那么大差别。总之,看重量结果至少不会差的离谱吧。

我没有机器,可能我理解不深,有错误,没有抬杠的意思哈,只是探讨一下。

网友:
1克聊胜于无

网友D:
头罩可以搞一搞,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头罩可以搞一搞,其他~~~

可能跟M2EVO会有性价比不错的升级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没错吧,不过个人觉得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可能需要定量分析,不仅是定性了。塑胶件有塑性缓冲好 ...

碳纤维主要是提升机身刚性,耐炸估计差不多,还可以自己diy,注塑整体性好,零件少

网友E:
小机器能够同时做到强度高重量轻,这就肯定是精品了

网友:
热潮已经过去,m2已经抛售,明天要抛售M1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机器能够同时做到强度高重量轻,这就肯定是精品了

这个如果用9克主无刷电机加减速大齿重量再减10克,那才是真正的精品,但厂家不会这么傻,因为炸不坏了就没配件利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