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新的天地飞ET07 天7 航模遥控器怎么样?

楼主(2022-07-21):
新的天地飞ET07 天7 航模遥控器据说可以回传模型飞机上电池电压数据,好不好用?请使用过的模友介绍一下经验好吗?

网友A:
ET07没有语音,我都是设置预定时间,电压回传如果你是玩固定翼,其实没啥卵用,还时不时的看屏幕,那么恭喜你,炸鸡不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T07没有语音,我都是设置预定时间,电压回传如果你是玩固定翼,其实没啥卵用,还时不时的看屏幕,那么恭喜 ...

电压回传关联报警器还是很好用的。比计时器来的方便。

网友:
电压回传还是比较直观,但自己的电池飞多了,大概也都有数,差不多就该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回传关联报警器还是很好用的。比计时器来的方便。

请问关联报警是自已在遥控器上设定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关联报警是自已在遥控器上设定吗?

遥控器支持关联才能设置。具体看你的遥控器说明书。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模友,看似同款的天地飞ETO7天7控,在淘宝上标价578元,在京东上标价高达1040元,这里面有什么原委吗?

网友(2022-11-24):
引用 楼主:
再请问一下各位模友,看似同款的天地飞ETO7天7控,在淘宝上标价578元,在京东上标价高达1040元,这里面有什 ...

t应该没啥区别,要么就是你看错货了,反正淘宝上的标价是差不多的,要么就是京东坑人了。😃😃😃

网友(2023-09-19):
我用天地飞ET07飞直升机,这个遥控能接收配套接收机回传的电池供电电压和接收机工作电压,并可设定低电压告警门限。
我感觉这个遥控器的副翼、升降、方向摇杆正反向打杆时复中的弹力不一致,油门/螺距杆有些生涩或粘滞、不滑顺。这两点都不利于把握好操控精度。如果能有好的摇杆无损更换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