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脑陀螺设置

楼主(2022-07-21):
各位大佬,金脑陀螺的自平感度和循环螺距感度设多少合适?我选大选小打前后舵飞机就像喝酒了要摇头晃脑一会儿。多谢

网友:
你说的问题貌似是十字盘PID参数的问题,飞机多大的,尺寸选对了没,如果理解不错你说的现象跟你发图片的这两个参数没关系

楼主:
300的飞机,是不是十字盘P感度要调低一些

网友:
默认的风格其实就可以,不用特意调,另外需要关注一下设定模式的切换,有时候忘记设置开关,就容易调错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300的飞机,是不是十字盘P感度要调低一些

按理说应该在第10页设置(选择模型级数)里面选择2桨、375-320选项就直接可以飞了呀,默认参数就行~没必要调PID,PID是在默认参数还有问题的时候微调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理说应该在第10页设置(选择模型级数)里面选择2桨、375-320选项就直接可以飞了呀,默认参数就行~没必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