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CG 新细节图

楼主(2022-07-22):
1.只是一个设计尝试,从固定翼和直机得来的想法。
2.纯粹是个人爱好,为CG而弯。
3.我也说不出太多的理论,只知道 重心是灵魂。
4.有任何看法我都接受,也没法解释。
5.理解设计和喷设计都是好意。

谢谢大家!

网友A:
裝机吊吊,
重心在那?
有多好飞??
机架有多贵???

一看电设,就知道追求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机吊吊,
重心在那?
有多好飞??

和固定翼直机一样,和动力重叠或者少量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裝机吊吊,
重心在那?
有多好飞??

这个太过于小众,肯定贵。
没法和流行的产品比价格,比外观,比喷涂,比服务,比.........

个人爱好而已,中意的就是中意

网友:
所以,这个机这个机和这个楼主,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大神高手做的极品新货,细看原来是来搞笑的,哈哈哈!飞机是讲数学讲物力讲实验的玩意,一口一个重心,叫你吊个线都不会,哈哈哈哈!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age=1#pid23315657

楼主:
唉丫丫,就是哈可以掉线,
以前只会用电脑模拟分析数据,
没想到啊没想到,其实掉线更方便哈
谢谢五星上将提醒,我也去掉线试试

网友B:
其实有意义。但是你好像忘了电池。。。
穿越机300G左右。电池有200G了。。下挂。。。要中心的话也要带着电池一起测。。其实水平机臂,飞机上下的重心其实就差不多了。你这样一搞,电池那头会更重我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意义。但是你好像忘了电池。。。
穿越机300G左右。电池有200G了。。下挂。。。要中心的话也要带着电 ...

吊2下拍个照就知道了,不过这么点其实都问题不大,穿越机又不是要十分精准的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有意义。但是你好像忘了电池。。。
穿越机300G左右。电池有200G了。。下挂。。。要中心的话也要带着电 ...

猜测你说的是花飞结构,花飞的实际搞过的,
如果花飞选择平直机臂,电池安装就还要向下沉,
下沉降低电池,这个结构在2014年就已经搞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