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30 xt60 xt90等常用航模电池插头电阻值

楼主(2022-07-22):
都是单边的,双边要乘2。

这个是EC8

这个是jst红头

这是10cm长的1mm焊锡丝

网友A:
焊锡阻值很大

网友B:
你这是什么仪器?  二十多年前  我们的工作室用的是机械指针的双臂电桥   光大号电池要装6节   9V电池要装3节。

网友:
淘宝--高精度电压內阻仪.另锡線有鉛內阻必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什么仪器?  二十多年前  我们的工作室用的是机械指针的双臂电桥   光大号电池要装6节   9V电池要装3 ...

最后一张图有仪器名字和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