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能跑400公里的kt

楼主(2022-07-23):
想做一个时速能跑400公里的kt+轻木机,打算仿用J10的外观,12s,1200电池,也不知道会不会散架的

饿饿饿饿饿饿饿...是100公里100公里饿饿饿饿饿饿饿...是100公里100公里饿饿饿饿饿饿饿...是100公里100公里

网友:
想多啦 。。。 那动力 能过两百就不错 同样的阻力  速度上升消耗的动力是平方关系    平方  ,还仿照 坚10   你仿照个 DaoDan的外观可能可以 。

网友:
轻木就别想了,还要KT? 200km不到就会因变形而解体,复材还凑合。
另外,目前好像还没有桨速超过400km的涵道,桨速不够,动力再大也没有,12S也一样
要突破400km,目前现成可行的是复材+涡喷动力,而且是偏向竞速的机型
虽然DS滑翔机也可以超过这速度,但那更不是普通人玩的了。

网友:
200公里都够呛。还不如玩点电动螺旋桨泡沫竞速机。轻轻松松200+

楼主:
楼上各位大佬,是100公里。。

网友A:
只是100公里时速就简单多了,目前普通的涵道机、速度快一点的桨机都基本超过100公里时速
只要动力不太差(桨速起码比目标速度高20%以上),飞机空气阻力别太大,超过100时速很简单

网友:
博眼球标题党

网友:
表面玻璃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100公里时速就简单多了,目前普通的涵道机、速度快一点的桨机都基本超过100公里时速
只要动力不太差( ...

谢谢大神回复

楼主: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桨机f5d可以啊

网友:
螺距乘转速=理论速度。实际速度变量非常多非常大,自己算即可。

网友:
我觉得你对固定翼航模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