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请教:起落架大小与翼展有经验比例吗?

楼主(2022-07-23):
请教:起落架大小与翼展有经验比例吗?前三点和后三点是否有不同?上单翼与下单翼是否有不同?

网友A:
没发现,不同品牌的同类飞机起落架也不一致

网友B:
到是可以找几款成品机子测量一下。

网友C: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比例,建议找成品机比对一下。
根据飞场条件,起落架用的轮子适当大些,轮距也适当大些会有好处,但也得考虑结构强度、重量、阻力、重心等因素。
起落架的设定和调试,其实还挺多讲解的,好的起落架,滑行指向性好,降落不易弹跳,反之,会让你很抓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是可以找几款成品机子测量一下。

看来要多找一些图纸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现,不同品牌的同类飞机起落架也不一致

成品机好飞,就是贵,所以自己组,组着组着就发现好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似乎没什么特别的比例,建议找成品机比对一下。
根据飞场条件,起落架用的轮子适当大些,轮距也适当大些会 ...

是的,我找找真飞机设计的书来看看

网友:
关系肯定是正比例,主要看重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品机好飞,就是贵,所以自己组,组着组着就发现好多问题

我刚学飞时自己组,现在练3D动作了买成品机

网友:
主轮距和翼展有经验比例值,具体多少记不清了,忘记在哪本书里看到过,数值过小飞机容易倾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