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9 副翼右打杆能回中,左打杆不回中,求助

楼主(2022-07-23):
天地飞9 副翼右打杆能回中,左打杆不回中,求助(连模拟器也一样)

网友A:
试试调节摇杆弹簧的松紧

网友:
模拟器中也这么显示的话是控设置的问题了

网友:
要是连模拟器也是这样那就是遥控的问题了。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是不是摇杆损坏。你有没有乱搞,是设置错误?基本的排除后,可以返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是不是摇杆损坏。你有没有乱搞,是设置错误?基本的排除后,可以返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非常赞同,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是不是摇杆损坏。你有没有乱搞,是设置错误?基本的排除后,可以返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没用,看来要反厂了
来自微站

网友:
建一个新的模型就可以试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赞同,学习了!

1.4都有问题

1.4都有问题

1.4都有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恢复出厂设置了也没用,看来要反厂了

1和4通道都有问题

来自微站

网友:
天九摇杆电位器很辣鸡,同时买的x9D  就没问题!天九修二次了。
来自微站

网友D:
天九Sii 4096版本,用了有10年了吧,真心没出过问题,虽然买了ET12和ET16S,但是还是习惯于天九的手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天九Sii 4096版本,用了有10年了吧,真心没出过问题,虽然买了ET12和ET16S,但是还是习惯于天九的手感了

连接电位器的接头,断掉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恢复出厂设置。看看是不是摇杆损坏。你有没有乱搞,是设置错误?基本的排除后,可以返厂可以自己解决问题

找到原因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调节摇杆弹簧的松紧

问题解决。
来自微站

网友:
是不是遥控器里摇杆连接电位器的部分断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