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面加工失败,什么原因

楼主(2022-07-24):
翻面加工个桨夹  x y轴都错位了,用的原点在模型角上,采用电通断对的台钳加持面,难道台钳夹变形了,材料是pom

网友:
原因很简单,翻面后工件原点不在同一个位置,但是解决问题很麻烦。

网友:
用中间的圆孔来定位会比较方便吧?

网友A:
如果我做工艺的话,先夹原料的一头,把拨杆这边和轴孔加工出来,拿掉零件。
然后做夹具,包括一根垂直轴和一个孔。这时候起夹具不移位,机床不关机,原点设定不变,位置你自己看吧。
刀具移开,零件掉头装夹在夹具上,夹紧.
中间的孔可以做定位,限制4个自由度,拨杆可以限制1个自由度,压板限制1个自由度。
走程序把另一端加工出来。这样就对齐了。
零件翻面确实很麻烦,变换了加工基准,还有二次装夹。大的还能拉拉表,小的就上工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做工艺的话,先夹原料的一头,把拨杆这边和轴孔加工出来,拿掉零件。
然后做夹具,包括一根垂直轴和 ...

看来你比较有经验,刚玩cnc,难怪单件cnc打样贵,做起来真的很麻烦,一个小零件出刀路带价格搞一晚上还容易失败

楼主:
不知道上五轴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轴数越多,加工一个零件的装夹次数能减少,也能加工更加复杂的曲面。
我说的工艺可以用3轴数控铣很容易实现。用普铣普车也能实现,麻烦一点。现在还有玩普铣普车的人,做出来的东西比起数控来一点不差。
工艺受机床影响,一但用错工艺基准的话,10轴机床也做不出来合格的工件。

网友:
个人做零件,我觉得优先保证功能孔距或者轴距什么的一次加工出来,其他外形什么的多次装夹也影响不大的就随便玩了

楼主(2022-08-24):
原因找到了,台钳不垂直,不过放弃加工桨夹,精度要求太高,业余条件难以实现,买了朗宇m1,不过可以加工些非精密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