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眼镜为啥8频道刷不出

楼主(2022-07-24):
随DJI FPV穿越机一起入的眼睛,看教程把填空端的高功率刷出来了,但是V2眼镜始终刷不出来8频道来,确认教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正确。请教哪位高手解答,不胜感激1!

网友A:
50码率没有8频道,切换到25码率

网友:
25码率清晰度很低,和模拟差不多,距离有提高吗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最后删除一个txt文件,就能升级,两个txt文件会无法识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码率没有8频道,切换到25码率

我是25码率的那个选项都是灰色的,根本没法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的问题,最后删除一个txt文件,就能升级,两个txt文件会无法识别

试了,还是没法解决

网友C:
老哥,苏州还有哪里可以飞飞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哥,苏州还有哪里可以飞飞机啊

新区科技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