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thon-freestyle 花飞上移上置电机

楼主(2022-07-25):
Python-freestyle
上移上置电机
1.减少机架过弯漂移。
2.用更少的power相应滚转。
3.用更少的时间启动滚转。
4.CG 的优化带来更加瞬时响应的姿态启停。
5.也可以尝试翻转机臂后,使用下挂电池方式。

网友A:
1.减少机架过弯漂移。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2.用更少的power相应滚转。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3.用更少的时间启动滚转。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4.CG 的优化带来更加瞬时响应的姿态启停。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拉个线测重心而已,算一下力臂而已,有这么难吗?做个小实验检测一下,比你发N多贴管用不知道多少。飞机不是女人的包包,飞机讲的是物力数学力学,数据!用数据讲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减少机架过弯漂移。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2.用更少的power相应滚转。

    看得出 你是一位执着认真的 优秀的 大神 高手 飞行员。
1.  你可以试试自己手上常规布局的机器,看看现有的布局是什么样的反应。
2.  类似吊线的流程:
    a   在固定翼装好后,用户都会自己看看重心如何。这个是会受飞行员的安装影响变化的。
    b  在直机安装后,用户有时候会试试架起大桨,飞机的平衡如何,
    这个过程可有可无。因为设计师已经在设计之初就锁定了俯仰的轴心和重心。
    c   穿越机装好后,基本不会去看重心,它一直就是偏离 Z 轴动力中心,没有设计师去改变它。
   这三个是介绍了几个现象,不是解释什么。

减小滚转的力矩是会提升机器性能的。这个就不用解释了。

    再次
    谢谢你的执着 认真
    论坛喜欢需要你这样的优秀飞行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减少机架过弯漂移。
做过实验测试过吗?
2.用更少的power相应滚转。

他在学习,很多都不懂,说一些擦鞋的话,套你的经验。

看他的图片,螺絲生锈,镜头不干浄,根本不会飞,又何来数据。

自誇,要数据支持,最少都拍个视频,啥都没有,又不停在誇自己。根本不是讨论或求教。

楼主別这样了,飞一次给大家看看吧?

网友C:
对于我这样新手来说都是鸟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在学习,很多都不懂,说一些擦鞋的话,套你的经验。

看他的图片,螺絲生锈,镜头不干浄,根本不会飞, ...

谢谢哈
我一直在学习,谢谢你的鼓励认可。
确实没啥可以解释,我确实可以把飞机飞起来,只是飞得不好,请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我这样新手来说都是鸟样

为了抓住青春的尾巴,时时都是新手的姿态

网友D:
鸡架挺漂亮的,加工成本如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鸡架挺漂亮的,加工成本如何呢?

使用成本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在学习,很多都不懂,说一些擦鞋的话,套你的经验。

看他的图片,螺絲生锈,镜头不干浄,根本不会飞, ...

我也没教他多少,就提一个吊线,其他说了他也不懂,这弼装孙子还阴阳怪气,还出来卖这种,真是恶心
来自微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得出 你是一位执着认真的 优秀的 大神 高手 飞行员。
1.  你可以试试自己手上常规布局的机器,看 ...

一看就没飞过直升机和固定翼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就没飞过直升机和固定翼

应该是没飞过或者飞好过穿越机。菜鸡是设计不出好飞机的,顶多自娱自乐
来自微站

网友E:
五寸机达到一比十以上的推重比动力下,总重量不变情况下,这点轻微的中心改变,会有性能改变吗,会不会就像百米赛跑运动员剃腿毛和不剃腿毛的成绩提升,有没有同等配置的数据参照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五寸机达到一比十以上的推重比动力下,总重量不变情况下,这点轻微的中心改变,会有性能改变吗,会不会就像 ...

不要问,没有就是没有。究竟买不买,不买赶紧滚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五寸机达到一比十以上的推重比动力下,总重量不变情况下,这点轻微的中心改变,会有性能改变吗,会不会就像 ...

说实话 “重心”在穿越机里的影响算是所有因素里影响最小的之一 实际上飞行中飞手的技术占首位 再到机的性能 到整套数据传输系统 到其它杂七杂八的东西(如天气和设定等) 前三个基本由木桶效应影响 总体由短板决定
其中lz这个算机的性能中间的一个项目 但重心这玩意只要不是太离谱飞控给你修正不过来 (比如一边挂两瓶水另一边啥都不挂) 基本没有影响 或者多少影响点手感 但总体不大 甚至可能没有机架刚性带来的直观感觉大
来自微站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 “重心”在穿越机里的影响算是所有因素里影响最小的之一 实际上飞行中飞手的技术占首位 再到机的 ...

知道了

网友G:
这就是论坛人越来越少的典型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说实话 “重心”在穿越机里的影响算是所有因素里影响最小的之一 实际上飞行中飞手的技术占首位 再到机的 ...

     直接和间接都测试过,它是影响了飞行中的状态,
使用F4和7都不容易看出来,
使用F3反应就很显著。
即便现在是F7.它影响是一直存在。虽然飞控能搞定它。

通过不同位置安放gopro(等同配重),可以看到一些反应
1.   在视频拍摄的时候,后期就能看到片子的波纹影响。
2.   在高海拔的时候,桨效低,出片困难。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就是论坛人越来越少的典型案例

没关系,都是和财神一样的资深爱好者。还是一如既往的支持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