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器请教:每回练完模拟器能否不拔教练线 futaba

楼主(2022-07-26):
Futaba t8fg,插教练线(方口线)练
模拟器
,一插上就有电挺好,但是关闭的时候必须把教练线拔掉。
一是不方便,而是怕时间长了把教练口弄坏。
有没有办法在教练线上加开关或者什么办法,不用拔教练线就能关
遥控器
。拔掉转接线不行,只要有那段短的的方口教练线插着,遥控器就开着。
很笨的问题哈

网友A:
无线模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拟器
不知道在家里辐射大不大,如果和wifi差不多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线模拟器
谢啦!
现在用上了无线模拟器,还给模拟器加了个开关,用起来方便多了

网友B(2023-04-05):
同t8fg 请问无线模拟器有购买链接吗

网友C(2023-09-12):
把那个插口拆开,里面有两个端子是用一段线短接的,串个开关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