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升机翻滚慢的问题请教。

楼主(2022-07-26):
本人一直使用mb陀螺仪,最近装了一架700级飞机,参数按照常规调试。调完试飞发现飞机升降和副翼打舵翻滚特别慢,然后调整陀螺仪参数,降翻滚速率调到最大还是一样。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问题?感谢!
飞机调试循环螺距6,集体螺距正负12.5,检查过遥控器,行程没问题,舵机速度也没问题。

网友:
十字盘行程没调,一直加到最大最小螺距打死循环都没有干涉就行

网友A:
弄完以后记得把翻滚速度调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完以后记得把翻滚速度调回来

感谢老哥解答,我现在这个参数有调,十字盘极限,调到750,没有干涉。
我在想,循环螺距可不可以调大一点?

网友B:
循环螺距就是6度蓝灯亮要求的不要改,要去调十字盘极限,不是最大最小螺距不干涉,是中立点0螺距时打副翼的最大角度,把角度调到14度(铁汉最早出的mb3.0调试教程有具体说明跟着调的)虽然升级到5.几了基础设置都一样的,再去快闪灯号里调飞行风格就可以了,我都是mb原地翻滚嘎嘎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循环螺距就是6度蓝灯亮要求的不要改,要去调十字盘极限,不是最大最小螺距不干涉,是中立点0螺距时打副翼的 ...

感谢感谢,确实是这里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循环螺距就是6度蓝灯亮要求的不要改,要去调十字盘极限,不是最大最小螺距不干涉,是中立点0螺距时打副翼的 ...

我也理解的是最高和最低螺距没有影响,原来是中立点位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理解的是最高和最低螺距没有影响,原来是中立点位置调

是的  6度调完后,在中立点看打副翼的角度,这个角度就是循环螺距,可以通过极限位置的数值去调整这个角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理解的是最高和最低螺距没有影响,原来是中立点位置调

是的,不管多大的鸡450或者700,中立点打副翼调到14度左右就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