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0630刀架改造

楼主(2022-07-26):
12方的车刀不好用,机夹刀很多刀片用不上
找了个线切割把刀架从12方改到16方,切掉4.2毫米可能切多了不过可以垫
师傅手艺一般般 刀架切了四刀并没有太平整
砂纸打磨不动  把磨头安装在卡盘上打磨如何?
剩余厚度从11.8-12.2  足足误差40多丝

网友A:
整个快换刀架多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个快换刀架多好啊

快换刀架好用吗,美式还是欧式?

网友B:
美式(楔式)快换刀架用了好几年了,挺好用,调整刀尖高度非常方便(切断时微调刀尖高度),一次加工如果用到4把刀以上的工序,来回换刀很便捷而且换刀复位精度也很好,比如工序用到正刀→反刀→螺纹刀→滚花刀→切断刀这样的情况就比四方刀架同时装多把刀要好用多了,楼主也可以试试欧式的估计也能体验到不同的赶脚,快换刀架的目的就是便于多把刀来回切换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美式(楔式)快换刀架用了好几年了,挺好用,调整刀尖高度非常方便(切断时微调刀尖高度),一次加工如果用 ...

欧式齿型的能随便换角度有用吗?9度一档,比燕尾的贵多了,重复精度说是一丝。

网友C:
快换刀架有点贵,我也是把老式刀架(0628,0630两台)改成16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快换刀架有点贵,我也是把老式刀架(0628,0630两台)改成16方的。

是的  你的刀架是怎么改的,用什么打磨比较好

网友:
你好!我是用锯片铣刀,一次装卡,四方走刀。

网友:
没有打磨,铣完直接用。

网友D:
你这是淬火的吗,可以先退火,然后直接卡盘夹铣刀自宫。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淬火的吗,可以先退火,然后直接卡盘夹铣刀自宫。

调质钢,线切割搞完了,准备拿铣刀慢慢找平一下

网友:
卡盘夹16的铣刀,垫8mm的钢板在刀架下,铣就完了。调质料白钢刀就可以干动。有合金刀更好

网友E:
这么搞刀架基本废了,你会发现夹紧车刀后刀架转动不畅了,刀架向下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搞刀架基本废了,你会发现夹紧车刀后刀架转动不畅了,刀架向下变形。。

不会吧  只是变薄一点而已,还有11.8个厚....我之前的6132刀架也就12个厚

网友:
不换鞋 剁脚的疼

网友:
刀架搞薄了影响强度...

网友F:
美式(楔式)快换刀架!特别的好用,买上几个刀夹,上面固定螺母整个手柄,也可以实现转刀架角度,换刀省事,钢性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美式(楔式)快换刀架!特别的好用,买上几个刀夹,上面固定螺母整个手柄,也可以实现转刀架角度, ...

成本啊,修好这个车床都超预算不少了,我在油管上看老外基本都是快换刀架了,确实方便

网友:
找铣床,压工作台上,慢速单刀飞也管啃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换刀架好用吗,美式还是欧式?

我也不知道啥式的,就是那种主体是个带有40个齿的圆柱那种。
实际好不好用我还说不准,现有四方刀架中心轴是25的,快换刀架是20的,用GCr15车了个扔热处理厂还没拿回来。不过大概其比划了下赶脚方便太多了,能差好几个级别。不过就是费钱,**一把刀就得一个刀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成本啊,修好这个车床都超预算不少了,我在油管上看老外基本都是快换刀架了,确实方便

成本不贵,我在1688阿里巴巴买的刀架、。看你车床中心高的,一般用250-200可能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