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断动力,马上又恢复

楼主(2022-07-27):
问题解决,问题解决!
换了种接线方式,电调直接接k8,飞了几电,没有再断动力。
估计是长期闲置,接收机插针氧化接触不良什么的吧。
害我又白买了个电调( _)。

另外振动问题也解决,目前悬停振动500-600。
振动问题详细见另一个帖子。

———————————————————
前几天把落灰多年的470重新收拾了一下。
发现飞着飞着就断动力,然后不到一两秒就又恢复。
以为是电池挂逼了,重新买了块电池。
今天试了下还是那样。
三分钟下来能给你至少来个七八下,
但是断动力时打舵是有反应的。

不知道是不是电调挂了,电调是好盈50av3。

——————————
试了下45%油门在地面空转半小时,似乎是没问题。不停打舵也没问题。
45%试飞,似乎也没问题。
然后把油门调回65%,就又开始平凡断动力了。

飞完后电机线三个插头都是温热,也没有哪个特别热,插头焊接应该没问题。
断动力出现的时机不定,应该和打舵没关系。
电机拆出后拿手里空转,转动平稳,几乎没啥振动。

感觉是不是电调出问题了?

楼主:
另外插上设置卡偶尔会弹出这个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电机坏了。

网友A:
重点看看是电调、马达线否有虚焊的地方。另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点看看是电调、马达线否有虚焊的地方。另检查一下电机轴承是否有问题。

电机轴承应该没问题,飞机一共也没飞几个起落,也没炸过。插头虚焊会导致这个问题吗?

网友:
不知道你是  你电调使用情况  ,我以前这个电调遇到过飞着飞着掉程序的时候

网友B:
补充下   电调链接电机的 三根线 如果短路话   会造成瞬时电流过大。。电流大了 电调就保护一下 只给你50油门左右悬停的动力飞回来。。不过这个我在  60A  和 200A 上面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充下   电调链接电机的 三根线 如果短路话   会造成瞬时电流过大。。电流大了 电调就保护一下 只给你50油 ...

都觉得是电机有问题。
那我换个电机试下吧
关键是这电机好端端的咋就坏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觉得是电机有问题。
那我换个电机试下吧
关键是这电机好端端的咋就坏了呢

就那几部分  都试一下  ,,会不会电机内漆包线短路了  哈哈

网友:
有可能单项打滑,遇到过

网友:
断了动力还能恢复,感觉是电调引起的。看看信号线接触正不正常?

网友:
感觉是电调的保护功能启动了

楼主:
补充一下,油门是65%,断动力时感觉就像是打了熄火,动力应该是完全没了,全靠大桨的惯性,飞机已经作熄火降落了。但一两秒内就又恢复,所以还没降落就又飞起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充一下,油门是65%,断动力时感觉就像是打了熄火,动力应该是完全没了,全靠大桨的惯性,飞机已经作熄火 ...

我和你一样情况,我的问题是电调bec供电供电不足、给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和你一样情况,我的问题是电调bec供电供电不足、给你参考

打舵是正常的,动力没了但不影响控制。
如果是bec的原因,舵机是不是应该动作异常

网友:
观察一下是不是一打舵就切断一下。我遇到过和你很相似的情况,频繁断动力立刻又恢复,后来发现是油门信号被干扰,换了一种接线方式就解决了

网友:
下来摸一下电池接头是不是烫的,我的情况就是电池接头焊接不好,或者里面有异物,多插几次又没事了

网友:
我遇到一次的情况是:插电,舵机、陀螺都正常检测,打舵正常,但电机没反应。然后把油门信号线压紧一下,重新插电就都正常了。现在经常检查一下信号线插头,再没发生过这种情况。

楼主:
今天重新试了下,45%油门空转,试了有半小时吧好像就出现一次断动力。电机拿出来检查,感觉挺正常的,轴承也没问题,拿手上空转非常平稳。

———————
那一次断动力可能是打舵的时候不小心把油门拉低,电机重启了。把油门设置成一直线就不断了。

楼主:
但不知道为什么,这机振动非常大。之前飞的时候k8就显示1500到4000差不多的振动。不仅振动大,而且数值跳动大非常不稳定。今天拆掉尾巴放桌面空转也有七八百的震动。但是主轴笔直,十字盘平稳无震,旋翼头同心也非常好。
然后我发现陀螺仪安装板松垮垮的。这个问题450l就发现了,没想到470完美继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