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爱恨交织fms初教六-2 请教类似炸鸡原因

楼主(2022-07-27):
上回帖说到,买了初教六陆续发生了空投舱盖、滑跑掉前轮、空中前起不收回等小问题,今天,更闹心的发生。

今天想请教下,有没有类似的发生,需要拆掉集线盒还是换舵机。感谢高手支招。
2几个月没飞的初教六,飞行前全部检测,主要看了接收机接头和各舵面状态,起落架长期出小问题,不收放先飞行。

第三个起落地面测试起落架,前起落架连杆直角弯位置卡住,导致前起无法完全收起,
多次调试后,问题解决。大概第六电出现严重问题,打左副翼卡死,当时认为是失控,但是收油门有反应,拉升降有反应,最后滚筒状态栽到了厂区里。。还好未碰到人车。

坠毁后副翼还是左副翼打死状态。

捡回后陆续检查了接收机、集线盒等接头位置,都是严丝合缝的状态。
再次通电,副翼正常。。。。

初教六飞行大概200起落了,小电池用电包充电无压力,每次能飞10+电。
一直无重降,基本无刮擦情况,小心翼翼的飞,低空掠草飞行,扣飞,大机动动作还是要浪的,一直表现出色。

出现这个问题,真的不敢再飞,舵机问题的话,两个舵机同时卡死的概率很低,集线盒问题就更麻烦了。
就算买了新机,还是可能发生这个事情。。真的无奈,求解

网友A:
有锐飞吗,不要用了,我们这已经炸了两台fms了,都是锐飞失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锐飞吗,不要用了,我们这已经炸了两台fms了,都是锐飞失灵

有锐飞,但是没用啊,关闭状态。。。今天侧风降落用了下,跑偏,就关闭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锐飞,但是没用啊,关闭状态。。。今天侧风降落用了下,跑偏,就关闭了

最好去掉,切换的时候都能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去掉,切换的时候都能炸鸡

感谢,修好再飞我拆了他试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锐飞吗,不要用了,我们这已经炸了两台fms了,都是锐飞失灵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飞丢了。飞控是电子产品,可靠性不是百分之百,万一出现问题根本救不了。所以还是老老实实地练好基本功,手上练出来的真功夫比什么飞控都管用,再高级的飞控也不如人的大脑可靠。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泡沫机好修,修好又是架好飞机。

网友C:
事故时锐飞是关机么?感觉像是锐飞忽然觉得自己在倒飞,因此副翼打死要把飞机正过来。
我也有初教六。舱盖两个月前抛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事故时锐飞是关机么?感觉像是锐飞忽然觉得自己在倒飞,因此副翼打死要把飞机正过来。
我也有初教六。舱盖 ...

锐飞关闭状态,大侧风降落时试了锐飞,跑偏,就手动模式降落的。后期一直没开

网友D:
锐飞拆,舵机直接接接收机,集线盒有时候工作不良

网友E:
都起飞200起落了,还不满意?一架泡沫玩具能玩到这个层度,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 ...

装个飞控怎么,个个都要去参加国际比赛?说穿了就是一个成人玩具,减少降落难度,减少看不清姿态炸鸡。别人有用的自由,你可以不用,没必要一捧一踩,不装就高人一等了?

网友:
用飞控的模友,支持!纯手的模友,支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 ...

+1我感觉用飞控飞飞机就像作弊一样

楼主:
飞控看个人吧。就是个爱好,没必要搞得非得怎么样,安全飞行,开心快乐就可以了。重点是少炸鸡

网友:
我觉得瑞飞很好,满足了我对飞行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锐飞拆,舵机直接接接收机,集线盒有时候工作不良

有位大佬也这么说,打算就这么改了。感谢

网友:
最好还是拆掉飞控了。纯手动的操控比较爽。

网友F:
LZ是用什么遥控的?我的初教六也是怀疑是遥控接收与锐飞兼容问题,突然打杆没反应炸了,之前单独买锐飞装另外一台机也试过一键放生,后来都不敢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LZ是用什么遥控的?我的初教六也是怀疑是遥控接收与锐飞兼容问题,突然打杆没反应炸了,之前单独买锐飞装另 ...

用的graupner的控。飞行中出现三次掉仓盖情况,我切自稳,然后慢慢悠悠骂骂咧咧的去捡仓盖,飞机自己飞,感觉没什么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飞控兼容性问题,我们这边已经出现过好几回锐飞和天地飞不兼容,表现也是突然卡死一个通道怎么都没反应。蓝箭的维翼在手动模式飞了几圈机动以后切自稳或者增温降落也有突然升降推满变神风特攻的可能。
还有一个可能是集线盒出幺蛾子了,如果你对你的飞行水平比较有信心直接拆了飞控和接线盒,舵机插接收机遥控调一下混控得了,飞控这玩意始终是个电路需要软件,万一抽风了就很头疼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装个飞控怎么,个个都要去参加国际比赛?说穿了就是一个成人玩具,减少降落难度,减少看不清姿态炸鸡。别 ...

看来你的技术已经被锁定了,陀螺仪就像毒P,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 ...

那你也别用遥控器了,用线操纵吧,毕竟遥控器是电子产品也不可靠。

网友G: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的技术已经被锁定了,陀螺仪就像毒P,哈哈

技术锁定又怎样?玩航模自己开心就行,不管用不用飞控只要能感受到飞行的乐趣就有意义,如果玩航模需要靠贬低飞控来获得优越感,那我也没必要和你多说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技术锁定又怎样?玩航模自己开心就行,不管用不用飞控只要能感受到飞行的乐趣就有意义,如果玩航模需要靠 ...

你那不叫飞控叫陀螺仪,飞控是可以自主飞行的,比如FPV必须装飞控,还有,陀螺仪这玩意,炸你几架飞机之后,你就退魔了,祝你好运

楼主:
飞控争论盖过了故障分析现在我是接收机直连舵机,50起落正常飞行中

网友H(2022-09-03):
没有飞控新手炸机不肉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没有飞控新手炸机不肉痛吗

这就是模拟器和入门机型的存在价值了。
其实对新手来说,系统越简洁越好。
脑>手>遥控器>接收机>飞控>舵机>机体
如果正常飞行,一切都好说;一旦出现故障症状,环节越多新手越懵,可能想分析故障原因都不知从何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起飞200起落了,还不满意?一架泡沫玩具能玩到这个层度,值了!

同感,老机了!

网友:
装飞控就是汽车驾驶室里又坐了个教练,总是要把教练请下车自去开车

网友I:
我没有一架飞机不带三轴陀螺仪,从直升机到固定翼,除了最轻的室内薄膜机。三轴陀螺仪很适合我的水平和玩航模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 ...

话糙理不糙。老老实实飞手动

网友:
飞控再好,不如手好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我没有一架飞机不带三轴陀螺仪,从直升机到固定翼,除了最轻的室内薄膜机。三轴陀螺仪很适合我的水平和玩航 ...

飞控可以降低入门门槛,新手入门还是很有必要的。要是觉得开飞控显不出自己的水平,那可以关闭啊,关了和手动一模一样没啥区别。老手装飞控也很有必要,相当于多了个保险,万一出啥意外或者偶尔脑抽,立即切自稳急救,有什么不好呢?实在是搞不明白都咋想的。
猜测可能是因为大神们苦练多年的吊机神技被飞控一键超越所以极为愤懑都在表演,用飞控作弊的甚至比手动的还飞得好,当然气愤了
其实没必要,玩航模重点是为了愉悦自己

网友:
引用 网友J:
飞控可以降低入门门槛,新手入门还是很有必要的。要是觉得开飞控显不出自己的水平,那可以关闭啊 ...

然而并不是的,电子产品增加一个节点增加一个风险。又见雾海孤帆,捷力厂的小鸡却不卖了哈哈哈

网友K: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现在一些人玩航模都要装个便宜的飞控才放心。我们当地的一名模友在喷子上装了飞控,结果失控 ...

从来不用飞控的表示,是这个道理。脑抽比飞控出问题的概率小

网友:
引用 网友K:
从来不用飞控的表示,是这个道理。脑抽比飞控出问题的概率小

恕我直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既然你从没用过飞控,那就不应该这么武断
我小机为了减重都不装飞控,给儿子飞的或者稍大点的机型全都装着飞控,自己飞基本不用飞控,切到关闭位置,有时侧风或者乱流也会切到增稳模式降落,自稳模式连我儿子都不愿意用,因为会感觉飞机很钝不跟手。
你说的增加了隐患点是有道理的,确实接线多了出问题的几率肯定增加,但和“脑抽”比到底哪个概率大是要分阶段的,你这种老手几乎(只能说是几乎,再牛逼的也只能说是几乎)杜绝了脑抽,那很有可能因为接线复杂了导致的事故概率会相对显得大点,但对新手来说,“脑抽”基本就是常态,飞控帮助度过此阶段避免频繁炸鸡显然毋庸置疑是最佳选择。跟机械和电子出故障相比,人,显然是最不靠谱的。这也是如果抛开成本考虑,相比于人工操作,各种工厂更愿意选择自动化的根本原因。
我是不用飞控从新手过来的,同时我还是用飞控帮儿子从新手过来的,(考虑到儿子入模欲望不是像我那么强烈,我甚至买了两个同样的控准备接教练线,当然,实际没用上),两段经历的购机成本、自信心成本,我是一清二楚的,应该是稍微有点发言权的。我现在都喜欢飞的累了就切成增稳歇一会,甚至切成自稳点根烟。建议你可以考虑试试,也属于是另一种不一样的乐趣

网友J:
突然联想到了当年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之争结局是现在手动挡几乎绝迹了,自动挡(增稳模式)成了绝对主流,甚至自动驾驶(自稳模式)也成了大趋势了。抛弃了踩离合器换挡的赛车也没人会觉得降低了驾驶乐趣吧与时俱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突然联想到了当年的手动挡和自动挡之争结局是现在手动挡几乎绝迹了,自动挡(增稳模式)成了绝对主 ...

哈哈哈,我开手动挡。更多原因是我涵道一条路走到黑的,3分钟下来基本不需要中途点烟的,现在飞桨机反而觉得有点不习惯,5分钟会很累,可以试试像你说的这样。另,这个帖子的重点争论在便宜飞控上吧,所以,顺便问一句飞控有推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