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费电,调pid有用吗

楼主(2022-07-27):
穿越机费电,调pid有用吗

网友:
没多大效果

网友:
是不是桨,电机KV,电池电压不匹配???

网友:
有,减小参数让电动机工作转速尽量平稳,飞完电机不烫。论坛里有教程,各参数调小。
换成两叶桨马上省电。
看这个: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amp;_dsign=c8a73155

网友:
我的刷了较新的版本就这样,特别费电,续航几乎减少一半。
试着降低PID,前馈降为0,还有其它一些参数,有作用,但不算大。

网友A:
参数只是一部分,要测试电机和桨是否匹配,关掉电调刹车,用低速的电调协议,让电调灵敏度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数只是一部分,要测试电机和桨是否匹配,关掉电调刹车,用低速的电调协议,让电调灵敏度降低

低速的电调协议是什么?
具体有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速的电调协议是什么?
具体有方法吗

我一般用pwm,每台穿越机都不一样,仅供参考

网友:
大多数穿越机飞行时间应该为3-10分之间,我的标准为能飞到5分就合格,不知你的是什么配置能飞多长时间,然后优化PID尤其是刷电调固件为转数控制能更效率一些,另外不同的人不同的飞行风格耗电量也不一样,我一般平均飞行时间为6分左右就换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