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常见的 油动函道首飞

楼主(2022-07-27):
首飞失败,原因是发动机超过15000转后,油箱里面开锅,气泡多的很,供油很不稳定
起不来高速,
回来后油箱加了气囊 解决开锅问题,
现在高速起来了,拉力目测900g 以上

网友A:
五葉的效率應該沒十二葉的好

网友B:
这种玩法也是有些年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五葉的效率應該沒十二葉的好

应该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玩法也是有些年头了

翻出来一个 函道筒,就找个发动机装上了  飞机临时做的

网友:
新玩法,有创意

网友C:
哪里收的地平线的舵机

网友:
是不是装个加速齿轮好一点儿?

网友:
涵道后面的气流都被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收的地平线的舵机

去年收的  质量真好  全是油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去年收的  质量真好  全是油没问题

我对这个舵机熟

网友:
第一次见油动涵道,是我太年轻了吗

网友:
这是啥呀这是

网友D:
装在机头,把推力挡了,效率会降低!

楼主:
引用 网友D:
装在机头,把推力挡了,效率会降低!

有道理   装其他地方  需要大量 配重  把提高的动力 有吃掉了 比较纠结 如何是好

网友E:
哈哈,手上还有两套原封的os油涵发动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手上还有两套原封的os油涵发动机

土豪无疑

网友F:
涵道出风口后面要做整流呀 最好做成管式机身 设备都放管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涵道出风口后面要做整流呀 最好做成管式机身 设备都放管外面

啥样的整流   啊  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