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今早丢机,一头扎进大海,FPV暂告一段落。

楼主(2022-07-28):
回顾一下FPV丢机算上今天共计4架,第一架也就是首次接触FPV,看着显示屏飞,突然雪花了,不知道飞到哪里了,就这样找不回来了。第二架测试R9M高频头使用2200的电池有去无回,半途掉到海里。第三架依然是测试R9M高频头,依然是使用2200的电池,依然返航途中电池消耗殆尽,掉到山林中。今早第四架。配置:朗宇2216,KV1250,8060桨,40A电调,F4V3刷apm固件,21700,4s2p9600mah电池,MD933舵机两颗,R9M slim+接收,熊猫5801,600WM图传发射,Runcam mirco split 摄像头。起飞1300克左右,续航1小时左右。其实已经试飞了好几次。返现关油门不能向之前的载机比较好的零油门滑翔,比较容易失速螺旋。今早尝试电池前移一些些,两边舵面上翘一些些。结果,手动暂时没问题,一切自问,扎头下沉,使用微调无法拉起,(唯一能够挽回的是切回手动,但是我没有)眼瞅着它越过海塘下沉扎进海里去。不过通过今天的收获是:飞机的物理机械重心严重影响着自稳模式下的抬头低头状态。家里还有一套古董Mini APM3.1飞控,有空继续折腾。

网友A:
fpv最刺激的还是低空掠地飞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fpv最刺激的还是低空掠地飞行。

同意,跟拍固定翼才带劲

网友:
切自稳栽头,是不是水平校准有问题

网友:
楼主心大,丢这么多甚是可惜。
本人搞过一次固定翼FPV,都是再三测试,各种非常可靠的返航才敢飞远。
即使这样目前还在思量能搞个4G定位模块,更加降低丟机概率。

网友:
连续丢机还是需要考虑一下自己的问题

网友:
掉海里会冲到岸上来吗? 不是固定翼比重比小于水呀。

网友B:
属于入门了,我的穿越机至少丢了十几架了,有些安装了gps追踪器都丢。有一次发现飞机掉河里,追踪器没信号了,反正各种问题。飞的越多丢的越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属于入门了,我的穿越机至少丢了十几架了,有些安装了gps追踪器都丢。有一次发现飞机掉河里,追踪器没信号 ...

看着你一架一架丢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着你一架一架丢的

谢谢你的支持,我最近不远航咯,也不丢了

网友(2022-08-27):
一定先在短距离内测试各种数据,失控返航啦,失速点了,这些都测试好了,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你的支持,我最近不远航咯,也不丢了

远航是大坑,回头是岸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