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一款横置电机的直升机

楼主(2022-07-28):
几年前我在某视频平台上看到过一款电直,应该是700级的,它和其他直升机的不同就是,它的电机是横置的而不是一般机器竖装的样式,它用一个转向机构把动力传动到主轴上,时间太过久远,我已经找不到这款机型了。前辈们是否有知道这款飞机的?是什么品牌什么型号?

网友A:
只见过京商的一款30级油直,发动机在尾部横置,电直实属没见过,除非自己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见过京商的一款30级油直,发动机在尾部横置,电直实属没见过,除非自己改的

不是哦,是原厂的700级就是横置的,我印象里像tdf或者tdr-2,但是昨天我找了一下并不是

网友B:
好奇什么是横置?是电机和机身纵轴平行还是?这样传动是斜齿轮,调间隙不好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什么是横置?是电机和机身纵轴平行还是?这样传动是斜齿轮,调间隙不好办。

是的,电机是睡在机身上的,电机轴和一般700的下装电池是平行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电机是睡在机身上的,电机轴和一般700的下装电池是平行的

相对来说,必定有伞齿结构。我举个例子吧,gaui x7是好机子,但是尾皇冠齿(伞齿)调不好间隙很容易扫,论坛飞过这台机子应该知道。
包括亚拓系列,相对来说伞齿都比较难调间隙。
所以这种的话目前被结构淘汰了,所以电机轴和主轴平行的构造比较多

网友C:
好像有印象你说的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像有印象你说的那个

努力想想

网友:
我也记得是tdr那工作室出的一款竞速机。目的是结构做的很紧凑,机身横向很扁,为竞速需要。700级别舵机却用的都是中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是这个,我印象里跟tdr或者是tdf长得一样,但是搜遍了也没找到tdr有这种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嗯嗯 是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