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油机的接收机该使用哪种电池最稳定

楼主(2022-07-28):
请教前辈们:
甲醇油机该使用哪种电池给接收机和舵机提供稳定电源?
接收机是FUTABA 3008可用到7.4V电压,舵机是高压数位舵机可用到7.4V电压.
问题如下:
1.镍氢电池,2S锂电(7.4V),锂铁(6.6V)哪种电池适合用在接收机电源.
2.这三种电池的优缺点各是什么?

请有经验的前辈们指导一下如何选择合适的接收机供电源.
感谢大家的指导

网友:
锂电吧。毕竟功率密度大,轻一些,镍氢直接不用,life优点是不怎么怕过放,但是放电曲线太过平稳,一但没电就是断崖式下降,不推荐

楼主:
2S锂电需要再加BEC稳压吗?或是可以直接插入接收机使用?
另外我看了某品牌的2S 2400maH锂电,接头是FUTABA接头,放电只有1C(也就是2.4A)不知道是否适用?

网友:
接收机支持就上锂电,放电电流不应低于3A吧

网友:
各有优缺点

网友A:
没玩过油机
如果为了安全的话,我选择3s锂电加BEC
理由是压差不大适合降压,并且不管电池电量高低,始终输出稳定的电压。只要在锂电一端设置低压报警或者低压回传就可以避免电压过低失控
万一真的电池没电,那么输出端会随着电池缓缓降低电压,锂电池过放电,舵机力量减弱,给人最后一点抢救的机会。如果抢救成功了,大不了损失一组接收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玩过油机
如果为了安全的话,我选择3s锂电加BEC
理由是压差不大适合降压,并且不管电池电量高低,始终 ...

感谢您的指导,有道理

网友:
3个方案
6v镍氢电池直插接收机加低压舵机,2-3s锂电加ecu进接收机加低压舵机,2s锂电直插接收机加高压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