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3d打印加魔术板涵道歼十

楼主(2022-07-28):
上次打印的p51炸鸡了,这次再做一架歼十。
材料用的易生的pla-lw轻质材料,确实比普通PLA好用。重量更轻,韧性也可以。
上次画图参考了外国图纸的结构,感觉太复杂太重。这次画图简化了,基本上只有壳,里面横竖两个支撑。
机身为3d打印,机翼、鸭翼和尾翼用的3mm魔术板。64mm涵道,重量650g左右。
翼展670,和魔术板f22差不多大。3s推力太小了,等4s电池到了再试试。
第一个涵道,不知道会不会和p51一样炸鸡。。。

网友A:
感觉会3d打印飞飞机真的方便好多啊

网友:
我就画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会3d打印飞飞机真的方便好多啊

直接买设计 就可以自己打印了

楼主:
其实sw还是比较容易上手的,可以先从简单的开始练习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设计 就可以自己打印了

我知道我觉得会3d打印真的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我觉得会3d打印真的好

3D打印很简单 搜个教程 几个小时就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D打印很简单 搜个教程 几个小时就会

没钱买打印机啊

网友:
副翼开大了,我上架j10也是开得老大,结果一碰杆就滚了两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钱买打印机啊

创想三维一千三的打印机就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创想三维一千三的打印机就足够了

可以尝试一下

楼主:
打印航模的话精度要求不高,主要是打印机的打印尺寸和稳定性,打印材料的选择,切片软件设置,基本上便宜的打印机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