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楼主(2022-07-28):
APM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网友A:
多轴的东西相对简单,论坛里文字叙述不清,看看B站视频,啥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轴的东西相对简单,论坛里文字叙述不清,看看B站视频,啥都有了

不好意思我是小白?什么是B站?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是小白?什么是B站?

哔哩哔哩,百度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哔哩哔哩,百度搜一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