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M LIte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楼主(2022-07-28):
大疆M LIte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楼主:
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为啥不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为啥不可以?

没啥为啥,人家不开放这功能,想用就用开源飞控,还有你这小白太白了,好好泡论坛学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为啥,人家不开放这功能,想用就用开源飞控,还有你这小白太白了,好好泡论坛学习吧

小白应该怎么学?带我一小可以吗?

网友(2022-11-03):
不可以的

网友(2024-02-02):
不可以,而且没必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为啥不可以?

这东西定位就是个娱乐级飞控,处理器没那么高算力,想要高阶功能去买行业级的A3和N3,他们功能多(但是也贵)。即使是A3和N3,要实现避障也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自己拿官方的SDK和第三方传感器写代码,要么用大疆的guidance系统,后者更简单(不需要写代码),但是已经停产了而且价格不便宜。而且不管是哪个方案,都需要外置一个处理模块提供算力,guidance系统甚至用了FPGA去做图像处理。飞控的算力都是用来控制飞机的,不能随便开放给用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