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X4飞控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楼主(2022-07-28):
PX4飞控可以用避障吗?大佬帮忙想一下什么比较好用?怎么设置?

网友A:
两种方法,直接改源代码,增加避障,另外一种办法,做一个单片机,和飞控的数传接口通讯,由单片机告诉飞控避障

网友:
装个激光雷达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直接改源代码,增加避障,另外一种办法,做一个单片机,和飞控的数传接口通讯,由单片机告诉飞控 ...

不好意思我是新手,什么是单片机?

网友:
你加了传感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种方法,直接改源代码,增加避障,另外一种办法,做一个单片机,和飞控的数传接口通讯,由单片机告诉飞控 ...

你好,怎么改源代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怎么改源代码?

这种飞控都是来源的,可以下载源代码,自己改,首先你要看懂它,用的c语言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