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8MZ搭配G7模拟器的调试心得

楼主(2022-07-29):
以前用18SZ练模拟器,随便设置一下便可使用。最近想用18MZ厕所版练习模拟器,发现模拟器一直报错,无法使用。于是潜心研究几天,最后解决问题,各项开关操作和真机一模一样,手感调较到位,完美飞行。MZ的设置方法和SZ有所差别,写下来供模友参考。
总结一下调试过程:
1.新建一个直升机模型,H1模式,设置为教练模式(学生):

2.通道功能按照如图所示设置,特别是678通道分别是螺距、熄火、3D档,一定不能设错,后面的控制开关按照真机习惯设置:

3.设置idle1、idel2、hold开关,一定要和上一步的8、7通道分别设置成同一个开关。

4.螺距、油门曲线就用默认的45度斜线不要动,各个档位都是如此。

5.连接模拟器和遥控器,打开模拟器“选择控制器”菜单,选择Futaba,在里面把各通道功能、正反调成如图所示。注意左下角两个按钮,要把第一个点上(点上就是模拟器接管混控之类的,不需要遥控器的复杂设置),第二个可点可不点,决定是从遥控器还是模拟器控制摇杆反应曲线,这个影响不大。最后点Save As,自己命名,保存这套设置。

6.退出设置页面,可以开飞。手感调试在模拟器飞机设置页面,根据需要调。

网友A:
只有DX18怎么调啊

网友B:
楼主看看G7能否把炸鸡重置键映射到一个2段开关上?这样每次炸鸡就不用按空格键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看G7能否把炸鸡重置键映射到一个2段开关上?这样每次炸鸡就不用按空格键重置了

模拟器可以设置炸鸡自动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DX18怎么调啊

道理相通吧

网友C:
学会了,18mz哪里领。

网友D:
那18sz也是这样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18sz也是这样设置吗

可以按这方法设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会了,18mz哪里领。

老板不是分分钟提32MZ吗

网友E:
futaba自动输出ppm通道不需要设置,教练模式是为了关闭高频头,不是必须选吧?

网友:
一些高频头要ppm输出,所以不可能必须要打开教练功能才能用这个ppm

楼主:
引用 网友E:
futaba自动输出ppm通道不需要设置,教练模式是为了关闭高频头,不是必须选吧?

不开教练模式好像是不行。而且容易烧高频头

网友F:
土豪 设置方法知道了,18mzwc哪里领取?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土豪 设置方法知道了,18mzwc哪里领取?

仓老师的身份适合32MZ

网友:
楼主可以留个V吗  我G7有点问题像你讨教

网友:
我来回卸载了8次了还是不行,老跳那个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