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喷射艇试水

楼主(2022-07-29):
今天第三次下水试跑 3S电池玩了10分钟左右 上岸发现前后接缝处用环氧树脂粘的位置裂开了,幸好没电上岸。不然就高高兴兴提控回家了 话说有推荐的环氧树脂胶吗 这船内部多少有些进水我的还好用纸巾吸一点就没了

网友A:
看样子这得老大推力了

楼主:
【3D打印喷射艇下水试玩-哔哩哔哩】 https://b23.tv/fViGQ4g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这得老大推力了

就用的2835电机啊 我怀疑是上面的盖板太紧了把前后船壳胶怼开了

网友B:
买3M的环氧树脂胶,最好是那种软环氧树脂
另外,我也装了一艘这个船,进水严重,感觉盖子也漏水,轴也漏水,高速跑完感觉整个船舱里都被水泡了,O圈我也加了,内外都刷了环氧漆,愁死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3M的环氧树脂胶,最好是那种软环氧树脂
另外,我也装了一艘这个船,进水严重,感觉盖子也漏水,轴也漏水 ...

这船能承载最大多重的电池啊?目前我用的是3s 2200 187g电池想再买个5200 380g的不知道是不是太重了

网友:
昨天刚跑完,我的也进水,分析应该是上盖的边缘打印有层纹,然后压不紧那个硅胶管才进水,准备从这里出发改善改善防水

网友:
我使用的1:1环氧胶还挺结实的

网友(2022-10-28):
楼主可以分享一下模型吗谢谢!186002068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