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新手---阿凡达眼镜玩了2天

楼主(2022-07-30):
上视频
星环25,果冻非常严重,老鸟帮我刷到最新4.3固件才行,然后换一个合适的桨

色温调到4700k,终于颜色不那么黄,飞到400米远,黑羊信号40多,因为不知道是不是会失控,不敢再飞了
这时候看码率一直是45往上

字幕我不知道怎么弄,那个显示字幕的码率不对

为了证明,我直接用手机拍一下眼镜算了。。

网友:
我想听你的主观感受~

楼主:
我才入门飞,之前是屏幕飞模拟,没试过眼镜,主要是喜欢阿凡达的轻巧。

楼主:
又折腾了两天,流水账一下。。
昨天刷小蜜蜂pid,差点烧电机,把飞控也弄傻了,折腾半天再刷一次固件才行,老老实实用默认参数
关于终极消除果冻(限于室内):
把飞控和图传之间的夹心层黑羊接收机拿出来,放到机臂,这样就不会对飞控造成震动影响,然后飞控12根电机线要全部悬空重新焊接(不要让机架震动通过12根线传到飞控)。再刷最新的4.31固件。全部默认参数。
最新稳如狗视频:

室外今天局部4级风:

网友:
镜头畸变还是挺明显的啊~

楼主:
这个机镜头是畸变蛮大

楼主:
现在我这两天还是和果冻做斗争
现在找到终极办法,就是换桨,星环的柔性打印件机架连接件太软了,各种震荡,我甚至还得
用碳纤维杆件加固

看看今天视频:
1%果冻都没了,由于是傍晚原因?感光度显得很灰

楼主:
就是这个桨

网友A:
我的黑影35也有果冻,楼主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桨,我也想改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黑影35也有果冻,楼主用的什么品牌型号的桨,我也想改善,谢谢

这个和直升机锁尾道理一样,桨大就容易金鱼尾,当然好的机架是什么桨都行。
所以要解决果冻,只能换小桨,图中我换上去的是尖头的格普桨,这个经验我是先飞怪象20学到的。一换一个准

网友:
我看过很多老外的评测,我认为比DJI效果还差那么一丢丢,以后可能会有更多的固件更新来完善,优点是确实很小巧了,其实我很不喜欢DJ眼镜那么大,还是喜欢肥鲨或SKZONE的轻巧与便携。

网友:
大佬M2这个螺丝有没有

网友B:
感觉这个眼睛闭DJI的好。轻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眼睛闭DJI的好。轻巧

我就是看中这个眼镜轻巧的

楼主:
继续汇报最新进展,最近发现飞行时间只有5分钟。结合一系列果冻问题,现在觉得是海科飞控有问题
借了朋友一个老海科上,飞行7分半没问题,果冻全没,瞎折腾了半个月。。

我终于可以加入穿越巡航大队了,先来一个三机子编队飞行:

太阳下山,穿树林,阿凡达的镜头有点渣:

等阿凡达出新的镜头才行了

网友:
老鸟关注一下新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