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热闹,造飞机。X5改装OXY5简单试飞

楼主(2022-07-31):
断断续续终于飞起来了。螺丝胶没上,魔术贴没贴。直接绑上电池就飞了。参数也没有调整,VBC读了logo500的参数飞。正负13度,循环8度。飞机稳定,灵活。总体还是满意。准备做成碳纤维板的。

视频二楼吧。

楼主:
哦。3楼链接无效。

网友A:
脚架是不是都反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架是不是都反着呢?

脚架往后有前冲的气势,往前就是普普通通,看个人喜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脚架是不是都反着呢?

我觉得脚架反不反装,看机身尾部的设计。像泰世那种尾部削一大块的,整体布局前移的机,反装适合。一般均匀布局的,板砖一样的,前装协调。

楼主:
各位见解,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呢》?

手机app可以看到。电脑网页好像又看不到。搞不懂

网友C:
有点没看明白,主轴那边传动是怎么搞的,我也挺喜欢x5,可惜那个传动很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点没看明白,主轴那边传动是怎么搞的,我也挺喜欢x5,可惜那个传动很烦了

传动是用的X42的大齿座。X5大齿盘,小齿轮改成了3M皮带传动。

网友C:
引用 楼主:
传动是用的X42的大齿座。X5大齿盘,小齿轮改成了3M皮带传动。

懂了懂了,之前我考虑自己做这个级别,就是因为舵机这种布置方案的情况下,有的产品比如说X42、妙550、OXY5、亚拓650……
除了妙550,好像没有特别便宜的方案去做这个,所以后来就搁置了。
但是我的想法大齿盘、传动这些大概还是选择妙550,包括尾管、尾巴、旋翼头、主轴的部分,其他的看怎么加工。
不选x5原因还是配件有点贵,不方便随便改装,炸了没配件就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懂了懂了,之前我考虑自己做这个级别,就是因为舵机这种布置方案的情况下,有的产品比如说X42、妙550、OX ...

我是X5的配件保留的比较多。用了旋翼头主轴座,电机座,尾桨夹总成尾轴。主轴座得改。前皮带轮尾皮带轮自己画图做的。尾波箱结构借鉴OXY5做的。用妙的主配件的话可以做成550或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