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750W单体改装1500电源经验分享

楼主(2022-07-31):
1.买俩惠普750W电源(一定要同一型号),或者俩460W,根据需要选购。华为光宝的服务器电源应该也一样用。

2.任取一个拆掉螺丝,打开外壳,可看到输出端有两个螺丝连接电路板和外壳,把这俩螺丝拆掉扔了。

3.这两个孔后面的外壳上有两个螺孔柱,拿铁棍插进去撬掉,并在附近电路板和外壳之间的空隙贴一薄片3M胶(不贴也无所谓,就是加个保险防止连通)。

4.改装完把外壳装回去。把这个改装的电源放到上面,没改装的电源放下面。然后对齐,把二者用胶带之类的固定到一起。开始焊接电线,效果如图,就是下面的正极连上面负极,下面的负极和上面的正极引出来24V输出。可以根据需要多焊几路出线。

5.用一拖二10A品字线给俩单体电源供电,你的24V电源制作完成!
6. 目前单体电源涨价不少,以前750W的35块钱,460W的单体25块钱,现在分别是70、35。
目前制作成本如下,使用优质线材、正品插头、成色很新的子电源的情况下,1500W的成本160左右,920W的更便宜,成本90左右。如果以前囤的电源,或者低价拿货,成本还要低很多。
做一个最多半小时搞定,非常简单,去高价买交智商税没必要。

楼主:
这个方案5年前就有人分享过,没一点难度,玩模型的动手能力都很强,大可不必省30分钟多花一百多块钱,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楼主:
2012年就有前辈分享过方案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现在这电源涨价离谱

网友:
浦西震怒

网友:
艾默生24v电源改的用到现在。

网友A:
各人需求,浦西的电源也贵不了多少,给多几十块钱干手净脚,做得也专业,不用品字电源线,有电压显示,我买好几个了

网友:
24V 2000W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人需求,浦西的电源也贵不了多少,给多几十块钱干手净脚,做得也专业,不用品字电源线,有电压显示,我买 ...

不用品字线,不接地合理?

楼主:
电压表几块钱。你说想省劲还行,要说专业那真是搞笑了,做这电源毫无难度。

网友A:
我表达有误,不也意思,是用一条品字电源线(电脑电源线),有接地的,然后,我身边一圈玩直机的都是直接买的(因为直的不贵),我也只是实话实说,你不用马上上火,我不会再回复此贴,谢谢

网友A:
当然,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技术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表达有误,不也意思,是用一条品字电源线(电脑电源线),有接地的,然后,我身边一圈玩直机的都是直接买 ...

对于不想动手的直接买没问题。我分享出来就是说,做这个确实很简单,有需要的模友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做,能省点钱。改法不一样,你说这个应该是其中一个电源不接地,只是把火线和零线与另一个电源并联。这个不接地我觉得并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还是要感谢楼主的技术贴

如果你感兴趣可以测一下不接地那一壳电源的外壳是否漏电

网友B(2022-10-08):
请问楼主充8s 40an的时候主电压降到多少v?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充8s 40an的时候主电压降到多少v?

23.7

网友B:
引用 楼主:
23.7
好像pl8在24v以下不能满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