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吐槽一下号称30km可控这个FM30的高频头

楼主(2022-08-01):
用起来才知道是真坑:
1.一个高频头只能对一个接收机,对于我这种十几架飞机的简直是噩梦,每次到现场都得拆机对频,很多飞机装到机身内部根本不好对频;
2.莫名其妙接收机就丢固件了,找他们技术升级,拖一周才给回复,丢个固件又不给升级说明,要升级说明又拖一周,售后不积极;
3.飞行距离根本达不到30km,地面拉锯500米就失控了

网友A:
要在遥控器里建多个飞机账户才能对应多个接收机。例如你要在遥控器里建立:FW190、NC CJ-6、An-225、CA770等多个模型,这样就能配对多个接收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在遥控器里建多个飞机账户才能对应多个接收机。例如你要在遥控器里建立:FW190、NC CJ-6、An-225、CA770 ...

LZ意思应该记不住前面对频的接收机,对一个只能记住刚刚对过频的

网友:
找售后,罗工18682143719

网友:
学习了,我也是什么都不懂,自己在家瞎想,差点轻易就买了这款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在遥控器里建多个飞机账户才能对应多个接收机。例如你要在遥控器里建立:FW190、NC CJ-6、An-225、CA770 ...

我当然知道新建模型啊,问题是,即使换了模型也需要对频,因为高频头只能绑定一个接收机。

网友:
买过一套思翼的图传,同感!百米级的却标示30KM

网友:
刚好想入手这,还得观望下

网友:
刷成elrs得了

网友:
感谢楼主,本以为可以支持一下国货的,又是一个标题党.

网友:
思翼出来解释一下怎么回事?

网友B:
现在正在用它,飞过10km,图传都没雪花的时候它失控了

网友:
一看就是没看说明书的,通过连续拔插3电源就可以对频,无需按物理按键对频。回去看看说明书再喷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正在用它,飞过10km,图传都没雪花的时候它失控了

啥子圖傳設備 10KM可以買一套收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啥子圖傳設備 10KM可以買一套收藏

发射熊猫1w加枫叶棒子,接收小飞手队长加枫叶21db

网友:
本来的开源弄成蹩脚的闭源,有条件刷成开源ELRS系统吧可解一切烦恼。

网友:
我看了b站一堆吃饭视频我就迟疑了,果然是坑

网友(2023-01-03):
请问楼主多个对频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1.我用tx16s的遥控,用fm30是可以一对多的,不用反复对频,在遥控换模型就可以。我现在是1对5,还能用
2.我买了好几个mini接收机都没有出过问题,也没有刷过固件,感觉还行
3.我极限飞过20公里多点,高度1K左右
4.我怀疑你高频里面的馈线拧断了,我之前也遇到过。飞出去不到500米就失控,自己焊回去,飞不到2公里就失控,估计是射频芯片烧了。最后还是返厂维修才行。

网友:
本来下买的 幸亏没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