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Radiomaster TX16S接了教练口没有信号?

楼主(2022-08-01):
首先拿一个遥控器学员端设置好slave模式,输出PPM是正常的。接到Jumper T lite的控上,设置Master模式,能够在教练功能里看到输入ppm舵量,也可以在Input界面设置TR3为输入。

但是换成TX16的控,即使设置了Master模式,在教练功能里没有输入舵量,而且在INput界面设置TR输入,也没有输入变化。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那个耳机插孔的教练口,或者叫模拟口,接口接触不好,需要打开机盖,把那个四节耳机插座的第三节用个锥子往里戳戳,保证插入插头能够可靠接触上,就应该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耳机插孔的教练口,或者叫模拟口,接口接触不好,需要打开机盖,把那个四节耳机插座的第三节用个锥子往 ...

经验丰富啊!

网友:
有的控还得细调一下PPM信号帧率,我试验富斯I6与FRSKY X9D+就碰到过,一主一从可以,反之就不行就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