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教,该用怎样的折叠桨?

楼主(2022-08-01):
具体说该如何把折叠桨装在电机上?
闲鱼上买了一架泡沫白板滑翔机,这是一种比较老的设计,量了留着的电机空间,好不容易买到了一个2812电机,大小合适,但这电机是用在多旅翼上的,如何把折叠桨装在电机?
请教各位,先谢谢啦

网友A:
扁轴部分规格怎样的?
电机前的泡沫肯定得切点,然后用H形折叠桨夹。

其实你要是买了瘦长点的电机会好办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扁轴部分规格怎样的?
电机前的泡沫肯定得切点,然后用H形折叠桨夹。

是的,买电机时过于追求直径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