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该用怎样的折叠桨?

楼主(2022-08-01):
具体说该怎样连接折叠桨和电机
前些天淘到一架泡沫白版滑翔机,一看就是很老的一种。量了电机的空间,好不容易淘到了一只2812电机,大小合适,但这电机是多旋翼机上用的。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折叠桨装上去?
请教,先谢谢啦

网友A:
如果是长度不够的话,可以用螺柱延长

网友:
要出轴电机,你这个电机不懂的话很难买到合适的连接器。

网友B:
不容易  出轴太粗了子弹头适配的少  加上了震动值可能也会大一点  或者自己动手做一个铝的玩玩  打眼攻丝拧上去

网友C:
正装电机一般需要动防火墙位置。M5的折叠桨罩倒是有人做过,但价格不菲。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折叠桨夹,遗憾的是我没有关注过桨夹。。。

网友D:
换个小一点的出轴电机吧,电机仓也不用塞得那么满,折叠桨也好买,泡沫滑翔机的动力,休闲玩动力一般就够了,还有就是这个防火墙看起来有点弱,不换电机就直接改防火墙吧

网友E:
更换为2812或者2212前出轴电机,也可以更换现电机的电机轴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更换为2812或者2212前出轴电机,也可以更换现电机的电机轴解决。

我试试小点的可能更好,散电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长度不够的话,可以用螺柱延长

嗯呢,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容易  出轴太粗了子弹头适配的少  加上了震动值可能也会大一点  或者自己动手做一个铝的玩玩  打眼攻丝拧 ...

可惜手上工具太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小一点的出轴电机吧,电机仓也不用塞得那么满,折叠桨也好买,泡沫滑翔机的动力,休闲玩动力一般就够了 ...

看着机架连接是有点弱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装电机一般需要动防火墙位置。M5的折叠桨罩倒是有人做过,但价格不菲。最重要的是找到合适的折叠桨夹,遗 ...

我到某宝某鱼上再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手上工具太少

要是喜欢这机也想长飞,换个电机吧,飞的也舒服,我之前就是这样的改加长轴,结果同心度不好,磕碰一下就震的要命

网友:
换瘦长电机是相对比较容易的事,前面切开。
电机头露出来,轴M5或者M6,就好办了。

楼主:
向大家报告一下,找到解决办法了。
在某宝上淘到了轴径为5mm的折叠桨座总程。

已量得电机轴的螺纹处为5.75mm。抽轴放不进。

于是我把电机固定在台钳上,接上电,调到中等转速,以平锉为车刀,
很容易把电机轴车到5mm

安上桨座,完美。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报告一下,找到解决办法了。
在某宝上淘到了轴径为5mm的折叠桨座总程。

恭喜楼主找到解决的办法!

网友(2022-10-18):
引用 楼主:
向大家报告一下,找到解决办法了。
在某宝上淘到了轴径为5mm的折叠桨座总程。

好机智!车床的思路

网友(2023-09-19):
把螺纹端锯了换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