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470排震

楼主(2022-08-01):
过程写的太长,直接上结论
排震前震动1500-4000,常态3000左右
用3mm铝垫替换弹簧固定压带轮,震动减小至800-1500
陀螺仪板和尾管座之前塞纸巾固定板子,震动减小至500-600

另外,原厂头、金属头、塑料头、飞越头、混搭头、原厂尾、冰人尾,
这些都有一步步改过,并未发现对震动有什么影响
------------------------------------------------------------------------
这几天重新折腾470,断动力的原因没找着,但异常振动的原因大致搞明白了。
翻了下论坛帖子,有不少都反应470震动异常,动不动就4000+,而且都是皮传版。

如果你的皮传470也有异常震动,而且常规排震解决不了,不妨试下。

导致异常震动大致有两个原因
1.陀螺仪安装板太松动
2.尾管座内压带轮跳动

第一点不用说了,会导致陀螺仪震动大于飞机实际振动,并且可能导致突然的抽风。
可以在陀螺仪安装板的四个卡子上裹上一层薄的铝箔胶带增加厚度,如图所示,使其于侧板紧配。目前没时间拆机实装,在陀螺仪板和尾管座之前塞纸巾固定板子,效果不错,等过段时间再换上。

然后是第二点,
470尾管座里的压带轮是安装在一个滑块上的,由弹簧顶紧,在通过外侧螺丝锁住。

在飞行时,由于负载的波动,皮带的张紧力可能大于弹簧力,于是将压带轮顶出。
而压带轮顶出后,皮带防松,张紧力又减小了,弹簧力再次占据高位,压带轮又回落了。
这整个过程都在瞬间完成,且不停重复,就导致了尾巴的异常振动。

所以我直接把里面的弹簧拆除,换成内2.6x外5x高3的铝垫,然后直接用螺丝锁紧,这样压带轮就是一个完全固定的状态。

经过两电的试飞,效果还还是很明显的。
原先震动1500-4000,改完后800-1400。
这个数值是没有固定陀螺仪板的情况下测的,实际震动还能减去好几百,基本恢复到一个正常的区间了。

楼主:
因为时间仓促,不能做一个细致的对比测试。但大致应该就是这样。如果你的皮传470也有异常震动可以尝试一下,如果成功,记得过来回个贴。

----------------------------------------
上周末测试好几个起落了,效果不错,目前整机震动500-600

楼主:
铝柱的话,3mm高,皮带松紧刚刚好。也可以用2.5mm搞的,或者两种混搭,通过拉扯尾管调节松紧。

网友A:
我还保留4台470,但三台都改成兔子380的旋翼头了,都不用排震

网友:
和压带轮没多大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保留4台470,但三台都改成兔子380的旋翼头了,都不用排震

这机一开始用的mb,后来换了k8,一看才知道振动有2800左右。但飞起来一直都挺正常,没啥问题。
去年应为长期闲置落灰,发霉,就给拆了重新组装,顺便排个震。然后一放就是一年多。
前段时间装好,振动直接彪4000。

之前一直就又怀疑是压带轮的锅,因为不管是三轴,桨平衡,还是机械结构都排查过,没啥问题。

这次固定了压带轮振动确实立马就下来了。
就是时间太仓促了,不然可以多飞几电,来个直接对比会更有说服力。

网友:
我也觉得和压带轮关系不大

网友B:
这个陀螺仪板子真的有毒,碳板卡碳板,很大概率卡不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陀螺仪板子真的有毒,碳板卡碳板,很大概率卡不紧

铝箔纸还没贴,不过在陀螺仪板和尾管座之间塞了纸巾,再次试飞。振动又减小了,基本在500-600,偶尔跳动到300-800。

网友C:
然而你会发现,并没有暖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然而你会发现,并没有暖用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排震都排完了

网友(2022-11-12):
同样被470震动困扰 思路也指向压带轮 回头拆开看下

网友(2023-04-06):
我的也是470,MB陀螺仪排震中。

网友:
今天飞470刚开飞就狠狠炸机了,这台机上次在外场暴力飞了一电啥问题都没有,放车上上下班了十几个来回,晚上仔细检查才发发现是大齿中心座两螺丝快掉下来了大齿上下晃的厉害,炸坏一个1295升降舵机,扫齿卡死了

网友:
排震是永远的话题,所以要顶和收藏!

网友D:
这台机自我收到以后也在继续排震,能加垫片的地方都弄了,现在换了中舵,冰人的十字盘与单向,一般飞行600吧,最后一个问题是大齿偏心导致的震动,无论新旧批次的原装大齿都无解,买了富丽的白齿还没装上,现在连芬记都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自我收到以后也在继续排震,能加垫片的地方都弄了,现在换了中舵,冰人的十字盘与单向,一般飞行600 ...

富丽的白齿好用,我也遇到过一次,最后就拆下剩机身马达和舵机,最后结论是机身变形导致的震动,最后换了个机身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机自我收到以后也在继续排震,能加垫片的地方都弄了,现在换了中舵,冰人的十字盘与单向,一般飞行600 ...

换小罗380兔子的旋翼头能有效吸收震动,我七八台470机子都是这么干的,最近收的一台原装塑料的470它突然就不震动了,用ESKY的三轴陀螺仪飞暴力飞啥问题都没有,正在得意的时候,第二次飞,起飞就炸鸡了,原因是大齿中心座有一颗螺丝掉了竟然没发现,在很窄的地方起飞,油门开到80%螺距忽上忽下,砰砰的一声就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