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部传感器接收机,怎么供电比较好呢?

楼主(2022-08-02):
最近在用无线头部传感器玩VR座舱,直接接遥控器的教练口,然后在INPUT界面把头追的TR9、TR10叠加上去就能用了。但是有个问题来了,一般遥控器没有给外设供电的接口呀??我需要一个7.4V或者12V,50mA的给无线头追的接收机供电,有什么好的办法吗?谢谢大家
如果实在找不到供电输出口,只能独立接个电池供电了。。

网友:
不错,不错,可以来一套

网友:
有呀,外置高频头模块仓里就有一路供电,应该是5V吧,另外这个A控的头追模块太贵,遥控器端还得格外接一个接收模块挺繁复,头追端标配一个小锂电,更好方案的是开源蓝牙头追模块,我的FRSKY X10S直接蓝牙接入很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