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鱼雷艇三联装舵怎么解决?

楼主(2022-08-02):
一个舵机怎样控制三片舵呢?

三个380电机用几个电调呢?线怎么接?谢谢

网友:
看我的贴

楼主:
你两帖子里啥也没有。

网友A:
三个碳刷电机,可以换成2个无刷。舵一个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两帖子里啥也没有。

哈哈哈我只是让你看看我的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个碳刷电机,可以换成2个无刷。舵一个就够了。

换无刷要上水冷太复杂,单片主舵舵效够吗?  你都试过?

网友:
现在还能买到s100呢